我的老电龙改成油龙了(可长距离和长时间倒飞了......),附上飞行PP

楼主(2005-05-18):
.    我去年买的电动翼龙,在空中的飞行时间超过二十个小时。现改成油动的了。还没试飞呢......

前个星期做了改动,但对前轮子的加力(顶撑力)杆强度不够......

这星期又做了改动,为了保护桨而把前轮往前移位了,还用铁线拉住前轮(拉力比顶撑力强多了)......

这次还专门拆了一把木柄伞的木柄做尾舵的连杆,整机(包括加满油)重1350克。昨天在5级风里由我们惠州的飞行DX操控飞了5个起降。不过风太大了,所以几乎整个飞行过程都要全油门,一箱油( 110 CC )才飞6分钟左右......

.

附上上周末的飞行PP

我们惠州地区航模活动的相关帖子:
http://www.hzcar.net/dvbbs/index.asp?boardid=24

.
.
.

[ Last edited by cwl on 2005-7-5 at 08:32 ]

楼主:
安装的是三叶15级发动机,正在磨合试机......

楼主:
飞电池的时候,机翼在做大回环的过程中已经折断过两次,现已经到钓鱼用具店买了十条小小的纤维管加固了。还没拍到图片。下次补上PP。

网友:
看样子花了不少时间改装,注意一下重心、右拉、下拉,加上翼龙的高翼和稳定的S翼型,首飞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油门用SG303?其他的用微舵?  把副翼的小舵机和油门的换换

楼主:
moto  在 2005-5-18 08:50 PM 发表:

油门用SG303?其他的用微舵?  把副翼的小舵机和油门的换换

油门是用SG303哦。没有装副翼呀......

[ Last edited by cwl on 2005-5-18 at 21:02 ]

网友:
坚持就是胜利!支持...

网友:
面目全非啊!支持!等待试飞报告!

网友:
这个飞机首飞不装副翼的话,会不好及时修正,很危险哦

网友:
没错,而且太慢了转弯

网友:
支持改造事业。。。。。

网友:
首飞成功问题不大,难看了点。另外15的发动机动力比380电机拉力大了近一倍,小心重心问题和机翼的强度问题。首飞加足动力多半是向上飞,动力太大后,方向舵舵面不够,横向不平衡时转弯会一直侧飞,且无法较正,建议起飞后用半油门飞行。

[ Last edited by 3dhx on 2005-5-19 at 13:44 ]

网友:
拭目以待!

楼主:
3dhx  在 2005-5-19 01:39 PM 发表:

首飞成功问题不大,难看了点。另外15的发动机动力比380电机拉力大了近一倍,小心重心问题和机翼的强度问题。首飞加足动力多半是向上飞,动力太大后,方向舵舵面不够,横向不平衡时转弯会一直侧飞,且无法较正,建 ...

.   今天去飞了,飞机右倾(回来后才发觉机翼右重左轻),上天后想将飞机降落回来,那知飞机下落时直撞向我的汽车屁股,急得我拉杆加油,飞机急速上升后还是右倾又栽在我的车车旁边,连接尾舵的碳杆断了,现在已经将飞机修复,要明天早晨才再有时间试飞了......
.   总的感觉,油动的力量强劲。还存在什么问题,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
革命未成功,同志继续努力!

网友:
右倾不一定是机翼右重左轻,及可能是发动机右拉角太大了,左右机翼安装角不等也会倾斜。

网友:
好家伙,会不会震散架。
头重尾轻。

[ Last edited by liqm on 2005-5-19 at 18:00 ]

网友:
我也正在改啊。。。。。希望多点资料。。。好让我修改修改不足的地方啊。

网友:
试飞了吗?

楼主:
.
.   昨天试飞时,飞机右倾(回来后才发觉机翼右重左轻),上天后想将飞机降落回来,那知飞机下落时直撞向我的汽车屁股,急得我拉杆加油,飞机急速上升后还是右倾又栽在我的车车旁边,连接尾舵的碳杆断了,现在已经将飞机修复......
.
.
.   已经加大了方向舵的面积。

.   今天早晨又去试飞,成功进行了两个起落的正常飞行(手掷起飞,草地降落),每次飞行十分钟多一点就关死油门停车降落。总的感觉,这油龙还是保持了翼龙慢速机的特性。但整架飞机加满(110 CC)油后,总重量近1100克,所以停车后就不能像800克左右的电龙那样在空中慢慢飘荡了......
.
.

网友:
革命性的成功!祝贺!

网友:
看来楼主可以授权给艾特公司出版油动翼龙了!呵呵...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LINYIMU  在 2005-5-20 04:03 PM 发表:

飞了没?

看标题

网友:
我没有很多飞翼龙的经验,但是我觉得翼龙真的不太好飞,推油门就往上钻,收回来又往下。。。。而且总是往一个方向倾斜。。。。

楼主:
logicalmetal  在 2005-5-20 04:39 PM 发表:

我没有很多飞翼龙的经验,但是我觉得翼龙真的不太好飞,推油门就往上钻,收回来又往下。。。。而且总是往一个方向倾斜。。。。

总是往一个方向倾斜应该是平衡没有调整好吧...

网友:
楼主的试验机伤痕累累啊

网友:
我的 也搞好了等试飞。。起飞前来几张PP

网友:
你们都不赖!

网友:
今天去飞。。和CWL一起飞。。他的油龙一飞冲天。。我的在十几二十米的空中死火了。。降落后不知道是不是轮子太小了还是什么原因。。机轮好象被东西挡一下头就撞地了。木桨没了。。我的翼龙很重。。不会小于700克。。竟然可以上天不过这个发动机不争气。。调来调去老死火不知道是不是油箱太低吸不上油。。很容易死火。。。。看来我要在努力几天改良好点就可以稳定的飞行了。。。。

网友:
坚持就是胜利,还没成功的同志需要继续努力!

网友:
hzku  在 2005-5-21 10:11 PM 发表:

今天去飞。。和CWL一起飞。。他的油龙一飞冲天。。我的在十几二十米的空中死火了。。降落后不知道是不是轮子太小了还是什么原因。。机轮好象被东西挡一下头就撞地了。木桨没了。。我的翼龙很重。。不会小于700克。 ...

15的发动机带个1200g的机机都没问题,何况你的只有700g。从图上看不到你油箱的位置,如果就在发动机后面,哪决不是油位太低的原因。查一下下面几项:(1)浆是否合适(太大),(2)主油针:把风门开到最大,平放时调主油针到最高速,再把主油针开大1/4圈左右,保证机头向上倾斜60度以上时发动机是最高转速,平飞时略富油转速下降,低头时转速进一步下降但不熄火。(3)副油针:把风门关到只留2mm空隔,调节副油针到转速最高,再减小风门,细调副油针到转速最高而不熄火,减小风门,找到能以最低的速度运转而不熄火的位置就是待速位置,快速开大风门发动机转速立即提高且不熄火,否则再细调副油针。(4)消声器等有连接的地方是否漏气,导致没有给油箱冲压。(5)发动机主轴漏气,热火头处漏气等。
初学练习最好用尼龙浆,不易坏。

网友:
今天我搞了个手拉称来称了一下我的翼龙。。有1千2百多克啊。。好重啊。。发动机的拉力也是 用同一个称拉着机尾去测。。大概是1千克左右。。但是就是发动不好调。容易死火。。

网友:
那天去飞我改的翼龙。。虽然飞机没问题,飞起来了但是设备出问题了,又炸了。回家做了最大的改造又可以飞了。。不过改的最大是换了套4VF的设备

楼主:
前个星期做了改动,但对前轮子的加力(顶撑力)杆强度不够......

楼主:
这星期又做了改动,为了保护桨而把前轮往前移位了,还用铁线拉住前轮(拉力比顶撑力强多了)......

[ Last edited by cwl on 2005-5-29 at 10:29 ]

楼主:
这次还专门拆了一把木柄伞的木柄做尾舵的连杆,昨天在5级风里由我们惠州的飞行DX操控飞了5个起降。不过风太大了,所以几乎整个飞行过程都要全油门,一箱油( 110 CC )才飞6分钟左右......

[ Last edited by cwl on 2005-5-29 at 12:28 ]

网友:
这下有点星球大战中的机器人飞机了。

网友:
CWL的飞机改的不错..我也飞了。稳定性很好。我的就差远了,连DX都飞的很辛苦了。改造功夫未到家啊。虽然可以上天飞了两个起落但是稳定性十分差想高飞都不行。。。

网友:
CWL的飞机不错,虽然我没飞,但我帮助他起飞,用手向准天空一甩就上去了,足以证明稳定性非常好!

现在已经是1.02稳定版本了,不知道他有没打算升级到2.0黄金版本?

网友:
怎么今天看不到图啊

网友:
我们这里他们两位改机高手在这,以后我们的机机有什么头晕身热的就找他们两个啦,还有一点最佩服CWL的是,他竟然可以把断了的桨重新接回来用,而且安全性和性能跟新桨一样没有什么的改变,真是佩服呀!

楼主:
附上上周末的飞行PP

我们惠州地区航模活动的相关帖子:
http://www.hzcar.net/dvbbs/index.asp?boardid=24

[ Last edited by cwl on 2005-6-8 at 09:46 ]

网友:
不错,动手能力很不错。

网友:
游龙戏凤

楼主(2005-07-01):
.
.   关于飞机的水平配重问题,提供我的油龙配重过程供大家参考......
.
.   不装机翼,用手提着红色的两点往上提,机身应该保持水平(平衡)......

.

[ Last edited by cwl on 2005-7-1 at 19:25 ]

楼主:
.
.
.    周未与陆虎的15级油动塞斯纳180玩空战时,负责水平的17克“翼龙舵机”有一个齿轮坏了,飞机起飞时由于水平舵机失灵,所以在5米的空中几乎是垂直下坠,撞断了尾舵连杆。懒得大修,所以把连杆接上和换了一个标准舵机来控制水平舵。

.    在检查平衡时,发现机尾大重,只好把打了好多补丁的原装水平尾翼(85克)拆下,用KT板做了一个(30克)水平尾翼,还特别地加大了水平尾翼的面积......

.    今早晨去放飞,场地上没一点风,试着玩倒飞,竟然还可飞好长的距离和转弯。

.    由于倒飞时油箱的位置比化油器高很多,所以发动机大富油了,转速慢,把水平杆推到尽头,飞机只能勉强保持水平飞行......

.    为了保持今天的良好飞行记录,7点不到,只飞了4个完整的起降,收兵回家......

网友(2006-03-05):
zhichi

支持你啊改的好哈派啊~努力在啊  啊 啊啊  啊 啊  啊 啊

网友:
你的飞机改的不错啊~

我问一下你的发动机是怎么固定的~是用什么材料啊~

楼主:
.   这么久的帖子还给你们顶了出来,谢谢大家的支持。
.   关于发动机的固定,当时我家附近刚巧有个建筑工地,我就在工地里找了块坚硬的松木板加工成了发动机架,重50克。
.   飞了油龙后的感想。当时自已的飞行技术大菜,降落技术大差,因为油龙没有副翼,光是靠它来练习降落技术,确实很困难。
.   我现在已经可以轻松的飞3A和3D了,但我飞油机的基本功,还是靠正宗的25练习机练习得来的。我现在已经烧了近百升甲醇了,总的来讲,要多飞,飞机坏了,修好再飞,飞多了,技术就自然会提高了。

上一张我去年飞练习机的飞行图

网友:
动力太大了.........................

网友:
安装的是三叶15级发动机
Z怎么启动的啊~

楼主:
.   气缸里面先吸足油,但又不能吸得大过量。我的经验是:将化油器的风门全开,用左手指将化油器的进气口封闭后用右手拨桨逆时针转四下,按住风门的手指不要离开,将风门关至怠速位置稍许大一点,按住风门的手指离开后,加上火头电,一般手拨可启动。如果当时的气温是在15度以上,手拨就很好启动,气温低就要用启动器了。我的3D和3A都是用手拨启动的,但经验不足的,还是用启动器安全点呀......

网友:
1350克?好重哟

太重了,我自己拿桐木片做的21级油机全备才1250克(含油),这飞机也太重了吧,并且还只是个15的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