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亚托35A电调该如何连接电机和电源

楼主(2005-05-18):
我是新手,用的35号机,因原配的太差了,升级为无刷的,买的是蚂蚁4200的无刷电机,电源线为红黄黑三种,电调为亚托35A的,电源线红兰黑三种,这应该如何连接,另电调的两根电源线该如何连接呢,是连接在接收机上,还是该连在电池上,望知道的高手解答,谢谢了

网友:
电机与电调的接线没有太多规矩,方便区分就行,假如转向不对,调换任意两根线,电调电源线当然接在电池上,还有一根细线,有黑色插头的接接收机

楼主:
是不是电池分出两套线,一套接电调,一套接在接收机上供应接收机电源的

网友:
金轮法王  在 2005-5-18 09:30 PM 发表:

是不是电池分出两套线,一套接电调,一套接在接收机上供应接收机电源的

不用, 这个电调有BEC功能, 可以通过到接收机的连线给接收机供电

楼主:
谢谢了,晚上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