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亞拓 450X 小病

楼主(2005-05-18):
新的 450X 剛完成,調整後飛過幾趟,但出現一個不尋常情況。會在飛行時間歇失掉動力,這情況只是瞬間,即失去動為時很短,可能是 1/5秒。應該不是電池問題,因電池是剛充滿,有時發生在剛起飛頭一二分鐘間。但繼續去飛全無問題。請各前輩分析一下。

450X 配置:
全亞拓配備
- Align 400LF - KV2800馬達
- Align Brushless ESC 25A with BEC(Governer Mode)電變
- Align Super Micro Servo (Torque)9g
- Align Super Micro Servo (Torque)9g
- Align Super Micro Servo (Torque)9g
- Align Super Micro Servo (Speed) 6g
- Align Receiver 6 接收
- Zoom Gyro
- 11.1V 1700MAH 鋰聚合電

网友:
看看电源插头是否可靠?

楼主:
電源插是T插,很結實。

网友:
用的是什么电池
几C放电的电池
电调和电机温度高吗

楼主:
用的是 Jet Power 11.1V 1700MAH 8C 鋰聚電
我現在都在練停旋階段,飛完10分鐘電池都是微溫。
在瞬刻停電後還可再飛頗長時間。
有否可能是接收收其它外界電波干擾?

网友:
电调低压保护
说明电池放电不够
或者把电调的保护点设高一些

楼主:
hyf_lj  在 2005-5-18 21:56 发表:

用的是什么电池
几C放电的电池
电调和电机温度高吗

8c 鋰聚 Jet-Power 1700MAH
電機燙手電調次之
鋰聚電只是微溫

网友:
用的是什么发射机啊?

楼主:
tomye  在 2005-5-18 22:52 发表:

用的是什么发射机啊?

Futaba  FF9

网友:
ng3c  在 2005-5-18 10:44 PM 发表:

8c 鋰聚 Jet-Power 1700MAH
電機燙手電調次之
鋰聚電只是微溫

亞拓  450X應該用9c鋰聚,不然電池、電機和電調會吃不消的。

网友:
ng3c  在 2005-5-18 21:44 发表:

電源插是T插,很結實。

改金插!因一般的插頭會因氧化而產生間接性的斷電,換上金插應該就可以改善了!

网友:
我感觉有两种可能:
1、接收机干扰。可以检查一下天线是否断路,另天线尽量展开(至少不要绕在一起成了一个电感)
2、电调低电压保护。检查一下使用中电池的电压降和电调的保护电压设置。

网友:
1、接收机干扰。可以检查一下天线是否断路,另天线尽量展开(至少不要绕在一起成了一个电感)
这个是关键!

楼主:
納悶呀!
唯有逐個可能去試,天線已開展穿在天線管上。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放电的问题
我用的第一块电池
是亚拓原装的锂离子电池
也是这样开始上来要起落个2-3次
才能正常放电
后来就直接送给一个朋友了
换了其他电池

楼主:
首先多謝各位前輩幫忙;問題卒之是解決了。

其實我是按複雜性,消費度去逐個方式去試:
1,先將接收器遠離馬達、電變。我甚至用鋁鉑包住接收器。
2,檢查副翼伺服器電線
3,檢查金插
4,電池我倒沒有懷疑,因店家私人機機都用這款電池

但反複測驗都解決不了問題,  這回倒是要掏腰包了
買了顆 Futaba R136HP PCM,一是 R146沒我用的頻道、
二來我感覺太微型的儀器可靠性會稍遜。

今天裝 R136HP又發生小插曲,我己很小心,先將插在亞拓接收的線貼上排位號碼,
拔出順序插上 R136H 但結果是失靈,原來插的正負位在 R136HP 是要反轉。
(R136HP是沒附任何說明),我還用鋁鉑包住接收器,將位置移遠到離馬達。

飛上三塊電基本上已沒有了那種失電下墜的情況。但我仍感覺到曾有干擾的出現過,
但FF9的fail safe  功能實在太可愛:它已搶在問題前面並解決了,我只感覺到機機癲簸了一下,
我卒之解除了隨時摔機的威脅了。

真多謝各位大哥!亦希望對其他機友有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