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008好像非常好阿,哪里有卖的?

楼主(2005-05-18):
相当好的一个飞机,不知道在国内有没卖现在?

网友:
008? 没听说过吗! 放个连接或者图片来看看?!

网友:
esky D600-E010才是真的好,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市

http://www.esky-sz.com/china/product/Helicopter/600/E010.htm

1)主旋翼直径:630mm
2)尾旋翼直径:125mm
3)熄火降落副齿:60T
4)机身长:585mm
5)全配重量:465g
6)发动机型号:380 /10 T
7)尾传动齿:12 T
8)电池: 11.1V 1000 mAh 锂聚合物电池包
9)发射机:6 CH
10)接收机:6 CH
11)陀螺仪:压电式 ESKY
12)伺服器:ESKY
13)电调:20A
14)主旋翼齿轮传动比:14:1
15)尾旋翼齿轮传动比:2.8:1

1.可变螺距系统(CCPM).
2.熄火降落系统.
3.尾旋翼尾传动系统.
4.高惯性,木质主旋翼
5.后置尾舵伺服座.
6.高强度铝合金,轻量化主轴.
7.高刚性铝合金尾管.
8.耐撞击塑钢脚架.
9.高强度碳纤维尾支撑杆.

[ Last edited by albertdsh on 2005-5-19 at 04: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