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果没有铆钉枪,怎样才能把铆钉钉紧?

楼主(2005-05-18):
请教,如果没有铆钉枪,怎样才能把铆钉钉紧?

网友:
用两把钳子配合,一把压住抽芯铝铆钉,第一把夹紧抽芯,以第一把为支点,几下就抽紧了.

网友:
这不算问题吧?

楼主:
cfandd  在 2005-5-19 01:03 PM 发表:

放一段比加工材料直径小的管子进去抵住铆钉

怎么操作啊?画个示意图吧!

网友:
随便找个五金商店买一个,用不了20元.

网友:
mybmw  在 2005-5-19 10:14 AM 发表:

我想在铝合金铝管材上打铆钉,但有没有工具,怎么办啊?

放一段比加工材料直径小的管子进去抵住铆钉

网友:
买一把也不贵啊~!~!~!

楼主:
我想在铝合金铝管材上打铆钉,但有没有工具,怎么办啊?

网友:
如果是空心的,把中心的那根铁丝退出来,用锤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用个扩口栽子

网友:
还真不知道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