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厲害

楼主(2005-05-19):
http://reclin.myweb.hinet.net/003.wmv

[ Last edited by mildseven735 on 2005-5-19 at 08:47 ]

网友:
应该是这位大哥吧?
http://www.align.com.tw/bb2/modu ... topic=4146&st=0
hoho,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坐在椅子上倒飞
我要加油加油~

网友:
他一定也是一个调机机的高手,居然那么稳,在户外多少有些风的。
这个大大也是用遥控器上面的定时器控制飞行时间的。片子最后能听到报警声音。

[ Last edited by daka on 2005-5-19 at 10:00 ]

楼主:
那是設定每一次的飛行時間,時間到了會用聲音提醒你,也就是當你正在爽飛的時候,可以提醒你別讓電池過放了,目前好像jr有這個功能,ff9好像沒聽說

网友:
不会吧,调机师有些孤陋寡闻了吧!呵呵!别介意我这么说,因为我是用ff9的。
ff9上有3组可配置的计时器资源可以随意调配的。
你可以让它和油门联动,也可以设定一个开关通道驱动,可以倒计时,也是可累计计时的。

呵呵!!大大,好多f牌遥控的玩家会扔鸡蛋给你的哦!千万别点这样的火呀。:)

楼主:
感謝daka提醒,因我用的是9x,所以真是孤陋寡闻了,給您加分,望您海涵

网友:
听声音他的转速很高哦,翻来翻去也不觉得转速有大的变化,得请教一下mildseven735 3D动作中转速保持的调机要领以及操作手法是否有讲究?

楼主:
dmagic1  在 2005-5-19 11:07 发表:

听声音他的转速很高哦,翻来翻去也不觉得转速有大的变化,得请教一下mildseven735 3D动作中转速保持的调机要领以及操作手法是否有讲究?

3D动作中转速保持的调机要领以及操作手法是需借力使力,因3D动作較大,如不了解其慣性及借力使力的運用,就會因反其道而行進而導致動力因動作過大而衰減墜機,
這跟調機無關,但遙控器的設定相當重要.3d飛行實的感度續降約3~5%,舵機的動量最好是100%,先決條件必須勤練XTR,倒飛平行水平圓,並了解其慣性,因倒飛後重心變成在上面,其感跟正飛是有差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