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电机标准用多少V的电池

楼主(2005-05-19):
380电机标准用多少V的电池

网友:
7.2  8.4  9.6 都可以

网友:
我觉得一般不超9。6V就可以了。最好是8。4V比较安全,我试过上9。6V的氢电。全动力飞电滑,下来碳刷坏了。不知道是不是过热造成的还是质量问题了。

网友:
特技8.4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