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EX450X 机械问题

楼主(2005-05-19):
我的T-REX450X 发现十字盘在推杠和拉杠后,不能回到水平位置(不能回中),每次都要给一点反舵才能回中,不知大家有没有这样的问题?用的是GWS NARO+F/HP/BB的舵机,摇背已经升级为金属的,A背铜套已经换成5X8X2。5的轴承,舵机摇背换为球头了,请各位支招!

网友:
houjydy  在 2005-5-19 14:59 发表:

我的T-REX450X 发现十字盘在推杠和拉杠后,不能回到水平位置(不能回中),每次都要给一点反舵才能回中,不知大家有没有这样的问题?用的是GWS NARO+F/HP/BB的舵机,摇背已经升级为金属的,A背铜套已经换成5X8X2。 ...

GWS的舵机本來中立點就不准的,回舵無法到中立點是很正常的,舵機換掉可能可以改善!

网友:
亚拓9x舵机不错 性价比高
还有你的所有球头和连杆一定要顺滑!!!

网友:
舵机摇臂在越接近回中点时,其扭力越小,若此时操控环节不是全部都很顺畅,会出现回中不好的情况。
    建议不要急于更换伺服器,先将操控环节全部都弄顺畅了(重点是球头、球头扣、摇臂轴等),若还不能回中,再更换伺服器不迟。

网友:
楼主的情况跟我的一样,我用的也是GWS HP/BB的舵机,也是不能回到水平位置,要用摇杆再推一点,这应该是舵机的问题,换掉舵机会好的。。。

网友:
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的,我用的也是GWS的舵机呀,还不是带轴承的那种,一样可以用的。
我感觉太过多关注机机的稳定性了,楼主没有试过JABO,那根本就没有什么中立点一说,靠手慢慢调就好了,别太宠坏自己了。练悬停阶段建议就这么折腾,到3D了再换完全能来得急及得。
换设备,不如适应设备呀。各位大大,有米也不是这么花法的。升级和改装一定要对自己的机机有一定了解了再进行,最好是飞到没有什么可以练了换比较经济的。

网友:
顺便说一句,以前我用广x的std舵机,悬停的时候总是飘来飘去,后来我把GxS的舵机都换成3107以后机机变得非常非常稳了!

楼主:
我就是因为是新手,才想让机机稳定一点好控制,我感觉我飞雷虎50就好上手一点,450X就总是控不住,才想把机机搞的稳定一点。

楼主:
另外3107的力量是否比GWS大?我的尾舵到是GY401加3108的。

网友:
也许我得想法有些偏激,但从新手到现在也这么慢慢飞起来的。难于控制你可以适当的调调exp参数,其实不仅仅是舵机会导致不稳定的。机机的安装和遥控器上的设定都会左右控制稳定性。

楼主:
我还想问一下,3108是数字舵机还是普通舵机?包装上有数字舵机的标识,但是产品说明中又是普通舵机。

网友:
FUTABA 3107和3108都是普通舵机
力量是一样的都是1.2公斤
两者的区别只是重量和速度上的区别
GWS +HP/BB是2.1公斤
相对GWS的舵机力量大一些

GWS的舵机的中立点偏差是大家众所周知的
从这点上来说要FUTABA是我目前用过的最好的一个
但是价格也是最好一个
就算是FUTABA的3107也有中立点偏差的毛病
只是相对要比起他的舵机好很多

也正是以上的原因
我一直觉得现在的小电用CCPM不太合适

网友:
斑竹大大分析问题一致性真好呵呵!!
但最近要在内地上市的3D Pro也是CCPM的,真不知道会有什么表现。

网友:
其实飞是一样的飞
只是真的要做到稳如泰山那样纹丝不动
CCPM就很难做到了(指电直)
再加上本身CCPM结构就相对灵活
所以2个不稳定因素加在一起可想而知了
飞机就比较“灵活”了

网友:
斑竹分析的有点偏差,如果标准模式的十字盘,假如舵机中立点不好一样没法稳,这和是不是ccpm没关系。你想,假如普通模式十字盘副翼舵机或者升降舵机中立点不准,副翼舵和升降舵面能稳定吗?还有螺距舵机,它要是有虚位或者中立点不准,同时影响的可是螺距、副翼、升降三个舵面啊!以前我用std舵机的时候,打舵十字盘干涉现象十分明显,以至于影响飞行!
况且450x是用一堆连杆和摇臂把舵机的控制传递到十字盘的,舵机的虚位和中立点问题反而会被放大!以前我的450x舵机和连杆只要有一点虚位,用手摇动十字盘就会有比较明显的虚位。
现在改了ccpm以后用手摇动十字盘可以说纹丝不动。我改的ccpm龙就很稳!悬停纹丝不动,可以放手5秒,好几个朋友都见过的。就用的亚拓9x舵机。
所以根据结构分析,和我对比两种模式的实际试飞的体会,用相同的舵机,ccpm模式要比90度十字盘模式更稳定!
hde模式和ccpm模式的小爆龍我都有,以上体会都是实际比较出来的,有机会真希望斑竹大大飞一下我的ccpm龙体会一下。
对于电直机械结构来说,肯定是越简单越直接越好。ccpm除了初始设定对于没有经验的朋友麻烦一点,还有对遥控器要求比较高以外,实际飞行效果是非常好的。由于连杆少,调试起来也非常容易。斑竹大大不要对ccpm有偏见哦~~

网友:
北京青年  在 2005-5-19 08:10 PM 发表:

斑竹分析的有点偏差,如果标准模式的十字盘,假如舵机中立点不好一样没法稳,这和是不是ccpm没关系。你想,假如普通模式十字盘副翼舵机或者升降舵机中立点不准,副翼舵和升降舵面能稳定吗?还有螺距舵机,它要是有 ...

有道理!

每次看到TRex450上的一堆连杆和摇臂, 我就觉得累赘

[ Last edited by llyy08 on 2005-5-19 at 20:34 ]

网友:
青年你好
CCPM的飞机我也有
不过是油机
我的飞狼就是CCPM模式的

CCPM和传统模式到底哪个更好更稳定
直到现在世界范围内也没有定论
只能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传统模式以HIROBO为代表的EAGLE 3 WC
他们主要注重于飞机的静态动作
也就是悬停的稳定程度和针对F3C的静态动作

CCPM模式的流行
主要是以欧美国家的3D飞机
这类飞机以空中3D的动态为重点
CCPM在这个方面就有很大的优势

我只所以对目前的小电采用CCPM模式有偏见
除了舵机的中立点外
还有个原因就是3个舵机的同步性能还没真正的达到同步
就连油机也不例外
CCPM的真正流行是从FUTABA和JR推出了一系列的数码舵机才开始的
传统模式的舵机盛行时CCPM结构的飞机并没有真正意义的流行
现在CCPM的流行很大的功劳是数码舵机的诞生
其实我记的早在10几年前就有CCPM模式的飞机的出现了
但是知道最近几年才开始真正的流行
为什么呢?

桥本的那段话也说出了CCPM的最大缺点
他们飞100个起落就换一批舵机
这个代价也实在是很大的
更何况现在的微型舵机的质量肯定比不过油机的数码舵机
所以当舵机是新的时候飞机可以非常的稳定
但是当达到一定数量的起落数后
情况会是如何呢?

所以这也是我对CCPM模式一直不敢苟同的一个原因吧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他的片面性
2中模式到底哪个好
只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对于这个问题的结果可能也是永远没法分出高低的

网友:
hyf_lj  在 2005-5-19 08:33 PM 发表:

青年你好
CCPM的飞机我也有
不过是油机
我的飞狼就是CCPM模式的

CCPM和传统模式到底哪个更好更稳定
直到现在世界范围内也没有定论
只能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传统模式以HIROBO为代表的EAGLE 3 WC
...

也有道理哦!看来舵机同步也是个关键。又长学问了。
现在我飞ccpm龙很稳定好飞,也许飞上百个起落以后就得更换某个舵机了。。。。。。
最后取舍确实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我开了个专题新贴,咱别占用人家的地方了,到那里讨论如何。

楼主:
hyf_lj  在 2005-5-19 07:08 PM 发表:

FUTABA 3107和3108都是普通舵机
力量是一样的都是1.2公斤
两者的区别只是重量和速度上的区别
GWS +HP/BB是2.1公斤
相对GWS的舵机力量大一些

GWS的舵机的中立点偏差是大家众所周知的
从这点上来说要FUTABA ...

版主大大,我把舵机摇背向舵机轴移了一格后以增加舵机的扭力,发现十字盘回中有所改善,如果用3107不知道扭力会不会够?另外我检查了传动机构应该还是灵活的。

网友:
houjydy  在 2005-5-19 08:55 PM 发表:

版主大大,我把舵机摇背向舵机轴移了一格后以增加舵机的扭力,发现十字盘回中有所改善,如果用3107不知道扭力会不会够?另外我检查了传动机构应该还是灵活的。

我用过3107推450x,扭力足够没问题!

网友:
其实舵机的摇臂到舵机轴的距离
在飞机设计时应该进行很周密的考量和测试的
而非你想放在哪个孔就是哪个孔里的
这些调整孔主要是提供给
不可以进行END POINT、AVT(行程调整)的发射机进行舵机行程调整使用的
选择不对的孔只会是超出各个传动的行程量
造成舵机撞墙的后果

可能大家还没有接触过油机
一般油机的安装说明书上关于这点都写的很详细
每个舵机到中心点的距离是多少
一般设计者会采用当中的点进行参照进行设计
所以我基本只用当中的哪个孔进行安装

楼主:
hyf_lj  在 2005-5-19 09:06 PM 发表:

其实舵机的摇臂到舵机轴的距离
在飞机设计时应该进行很周密的考量和测试的
而非你想放在哪个孔就是哪个孔里的
这些调整孔主要是提供给
不可以进行END POINT、AVT(行程调整)的发射机进行舵机行程调整使用的
...

我就是改动以后用发射机来调行程的,能不能介绍一个好的卖3107的地方。

网友:
你可以问问上海的鸿飞模型
他那里进了一批价格也还可以

楼主:
 hyf_lj  在 2005-5-19 09:18 PM 发表:

你可以问问上海的鸿飞模型
他那里进了一批价格也还可以

能不能邮购?网址是多少?

网友:
可以邮购的
网址就没有了听说还在建设中
这里有个广告贴你可以看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ighlight=%2Blhf2402

楼主:
能不能全部换成3108的?不知道好不好用?

楼主:
houjydy  在 2005-5-19 09:40 PM 发表:

能不能全部换成3108的?不知道好不好用?

有人能告诉我吗?还是要3个3107和一个3108才行?

网友:
3108 3107我都有,参数基本一样。重量稍有不同。

网友:
3108比较小,装450x会有一边螺丝拧不上去,作为尾桨比较好
3107正合适安装!

网友:
我就是用4个3108的
3107较重最好的组合就是
3107*3+3108*1当然如果买不到都用4个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