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升机用的发动机可以用来飞固定翼么?

楼主(2005-05-19):
闲置一个三叶36HR直升机动力,想用来飞固定翼,可以么?是否可以参照同级别固定翼发动机的配浆要求来选择螺旋浆?用10*6的浆还是10*5的浆?

[ Last edited by wjxf on 2005-5-19 at 16:02 ]

网友:
wjxf  在 2005-5-19 04:00 PM 发表:

闲置一个三叶36HR直升机动力,想用来飞固定翼,可以么?是否可以参照同级别固定翼发动机的配浆要求来选择螺旋浆?用10*6的浆还是10*5的浆?

没问题!

网友:
就是散热太好了,可能会比较冷

网友:
转速太搞了吧?

网友:
应该是可以,转速方面查三叶的资料是一样的,最高都是17000转左右。只是重量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