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几句关于倒飞的

楼主(2005-05-19):
旋翼头都摔断了,就坐下来说几句感受。

肚皮朝天的机机飞在空中,我的主要注意力是“摆平”大桨面,极力避免摔下来,方向舵和油门不太顾得上了。机机团团转得太快自然难以操纵,但问题最大的还是油门。加油过大,机机会爬得太高,并容易引发速度太快,操纵被动;油门过小,机机下沉一但碰到地面,基本上就要摔机了。频繁的摔机会使真正练习的时间很少,进展缓慢,但损耗却是巨大。为此深感飞扬的“倒飞练习脚架”效用非小。而且,它还易带来一个从容稳定的起飞,而不用一开始就要将移动机机稳定下来,困难或有所减,这样的倒飞学习就跟初学悬停时没有太大分别.

有些朋友讲,你为何不用性能较好的3D机,高空翻个筋头就是倒飞了。3D机我还没买,不知是不是会容易点,但据我目前的情况看,要将经过大动作滚转之后进入倒飞状态的机机稳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放且我觉得,3D机倒飞状态下大桨转速较高,也没有零油门,一但摔到地上滚打几下,很可能就变成破烂一堆了。要知道倒着摔下来的机机没有脚架的缓冲,所有的破坏力都由主轴上的东东来承担,惯性转动的大桨要在地上使劲的刮!现在我那JABO也快是破烂了,后劲渐渐不足。

一家之言,让有空的朋友过目,指教。

[ Last edited by zcyjq on 2005-5-19 at 17:25 ]

网友:
那你怎么练从正螺距到负螺距的这个过程
倒飞悬停只是个静态的动作
真正等你买了3D机这个过程还是要进行练习
还是要摔的

其实倒飞悬停最难的不是悬停
而是你在正螺距
一下变成负螺距并很好的达到悬停点的油门
使飞机能够稳住的这一个过程

你文章写的很好
很佩服你的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
加油练肯定会有停住的这一天

楼主:
谢谢你的鼓励。我也知道滚转是一个很悬的过程,但我想我现在用手上已有的机机先练习一定的基础,对日后上3D机会有一定的帮助,到时摔得可能会少一点,轻一点。希望是这样。

网友:
照你这么飞,岂不是每次降落都要损耗大桨或者旋翼头???
另外我记得楼主以前好像买过一个35#啊?那个不是3d机吗?

网友:
从正螺距到负螺距的这个过程能否通过练习XTR这样仿真度较高的模拟器打下较好的基础?

网友:
北京青年  在 2005-5-19 08:38 PM 发表:

照你这么飞,岂不是每次降落都要损耗大桨或者旋翼头???
另外我记得楼主以前好像买过一个35#啊?那个不是3d机吗?

敢问哪位看过35号的3D飞行吗?包括录像?

楼主:
北京青年  在 2005-5-19 08:38 PM 发表:

照你这么飞,岂不是每次降落都要损耗大桨或者旋翼头???
另外我记得楼主以前好像买过一个35#啊?那个不是3d机吗?

是的,但发射机烧掉了副电位器——够奇怪的故障!

每次都是摔下来的——要是可以,我会一直飞到没电——才不愿下来呢。

坏掉的那个旋翼头已经没边没角了。
由于大桨底面粘了一层0。5MM的玻纤电路板,所以较耐磨擦摔打。

网友:
飞倒是没有飞过,但是我知道在飞扬的网站上有35#的3D录象。

网友:
国产的35号倒飞我从来没见过
倒是450X倒飞看的多了没什么稀奇了

网友:
楼主是用什么机子练习?

网友:
飞扬的网站上有35#的3D录象实际上算不上倒飞,倒像是翻了个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