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很容易死机

楼主(2005-05-19):
用的是蚂蚁的版本,很容易死机,特别是用下载的场景,哪里有稳定的版本啊?

网友:
握到师部司机

网友:
版本几乎是一致的,建议你检查一下机器的配置.
此游戏对内存要求较高,显卡自不必说,玩XTR最好关闭其他运行程序!

网友:
我从来没有遇到玩XTR时死机。

如果您的机器配置不够,建议降低场景分辨率或者更换成简单场景。

实践后,发现128M显存,512M内存,运行XTR 在最高的场景分辨率,屏幕显示分辨率率 1920×1200,下可以达到61帧,但使用显存64M,512M机器只有7帧,看来显存非常重要。

显卡都是ATI的。

网友:
我用的是256M现存,1G内存,呵呵~~

网友:
logicalmetal  在 2005-5-24 03:46 PM 发表:

我用的是256M现存,1G内存,呵呵~~

还是你的机器配置高!

网友:
可是你不跟我玩~~~~你飞飞机也不叫我~~~~~5555

网友:
cmyj  在 2005-5-20 10:04 PM 发表:

用这款就不会,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71672

这个根本没法玩,装都装不上,折腾了大半宿了,全是错误提示,也不知道有没有售后服务....

楼主:
用的是IBM 的手提电脑,比较新的型号,速度非常快,就是经常死机。

网友:
玩的时候注意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