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V4000左右的无刷可以用来飞雷鸟吗?

楼主(2005-05-19):
如题

网友:
完全可以!配8-9T的齿

网友:
albertdsh  在 2005-5-19 07:09 PM 发表:

完全可以!配8-9T的齿

楼主:
10T可以吗?

网友:
可以哦,12T左右都没问题

网友:
bs98136  在 2005-5-22 02:34 AM 发表:

10T可以吗?

如果用原配的混控和10T的齿轮,大桨转速过高,尾桨会无法稳住。
如果用发射机的混控,当然就不受此限制了。

[ Last edited by rcdragon on 2005-5-23 at 12:26 ]

楼主:
rcdragon  在 2005-5-23 12:23 PM 发表:

如果用原配的混控和10T的齿轮,大桨转速过高,尾桨会无法稳住。
如果用发射机的混控,当然就不受此限制了。

不是吧,我只换主电机,设备不换的,遥控上没有混控功能的,怎么办啊?

网友:
bs98136  在 2005-5-26 02:36 发表:

不是吧,我只换主电机,设备不换的,遥控上没有混控功能的,怎么办啊?

不换设备就有点难了,你可以把无刷的一套东西并联在油门通道上来实现。

但是动力系统差别较大,尾电机的混控量可能需要重新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