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燃料问题

楼主(2005-05-19):
我现在用的是油宝5%合成油飞30油直,可以吗?一般飞飞有必要用20%的油吗?谢谢

网友:
wjzy  在 2005-5-19 07:16 PM 发表:

我现在用的是油宝5%合成油飞30油直,可以吗?一般飞飞有必要用20%的油吗?谢谢

可以,素油都成。我用20%感觉和15%没太大区别

网友:
15%以上,如果你会玩3D的话,就知道起码要用130元/桶以上的油。

楼主:
现在只是练悬停和航线的,5%的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