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购买遥控器

楼主(2005-05-19):
上次发的问题广大朋友都给了我很好的建议,我想在可行的情况下先买个好的遥控器,比如FUTABA的8通或者9X,请问在什么地方买比较合适,以多少价位买比较合算。
再者,有朋友建议我先买遥控器和G2模拟器,在开始从低等级的飞起,那是不是要我先飞电直或者国产油直,我看了看大家的帖子,好象对上述两者产品反映不是很好。
都说我会炸机,我看不会,我不是冒险家,再说我飞飞行游戏以有很多年的历史了,加之本人悟性还不错,开车都7、8年了从没出过事故,胆大心细,人称车神,有自信。
请各位大哥再给些建议。

网友:
呵呵 开车和这个2回事情 我开了10年车 没什么事情 耍这个2天3次摔!!!! 买遥控器多看看网站 记一下什么网站便宜就问看信誉好不 下手!

网友:
顺便说句 我飞g2也有50个小时了 !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建议你买9X,一个好的遥控器可以帮助你在玩模型中省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我认为9X是一款不错的遥控器!买遥控器当然是在一家不错的模型店比较合适,这个你可以咨询当地一些模友!我当时买9X花了3500块大洋,可那是刚出来时,现在就不清楚了!油直不像其它的模型,可不敢马虎!如果经济条件允许还是买台湾或日本的吧!买模拟器和找高手带飞是减少损失的办法!
在告诉你飞行游戏和现实使俩码事!就连模拟器都与现实都有区别!悟性高那更好!
开车的胆大细心 自信 对玩模型有很大好处!但开车是开车模型是模型且不能混为一谈!
切记!!!!!!!!!                    (以上属属个人关点,说得不对请原谅)!

网友:
残月  在 2005-5-19 08:50 PM 发表:

如果可以的话建议你买9X,一个好的遥控器可以帮助你在玩模型中省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我认为9X是一款不错的遥控器!买遥控器当然是在一家不错的模型店比较合适,这个你可以咨询当地一些模友!我当时买9X花了3500块 ...

说的好

网友:
空中执法者  在 2005-5-19 08:12 PM 发表:

上次发的问题广大朋友都给了我很好的建议,我想在可行的情况下先买个好的遥控器,比如FUTABA的8通或者9X,请问在什么地方买比较合适,以多少价位买比较合算。
再者,有朋友建议我先买遥控器和G2模拟器,在开始从 ...

遥控器买FF9或者JR9x都可以,我在河南高安模型买的,服务很不错。

如果你是从来没有玩过遥控模型的话,就算你是真实的飞行员也不可能一开始就飞得好,模型没有想象之中的简单,大伙这样跟你说不是吓唬你,而是因为大家都有种种的“心酸经历”,大家都是过来人,所以,大伙才这么跟你说,并没有夸张。

我也开车开了5年了,我玩FS(微软模拟飞行)4年,真真正正的买飞行学院的教材来学习的,我对自己也很自信,但是,第一次飞行起飞不到10秒钟就摔了,折断了机翼,从此以后,我就真正知道,原来模型并不是想象之中的简单。更何况你玩的是油动直升机,存在很大的“危险性”。所以,还是恳请楼主三思!!!

我认为没有必要买电直,我认为楼主可以直接上油直,但是必须是有人带飞的前提下进行首飞!而平时练习,省钱的方法就是多点练习G2。大伙教你不要买贵设备的意思是,因为你曾经向大伙问过“如果一次投入油直,可以接受的价格为5000左右,飞行的要求即悬停、航线、筋斗、倒飞,不追求过分专业的特技动作,注重现实,飞机机体、陀螺仪、发动机等怎样配置(品牌、型号)?”,单单从这句话,我就知道你对模型一无所知!倒飞、筋斗不是特技飞行?我告诉你,你不要想着“一步到位,以后不用换,一架飞机飞10年”的思想,这样是想不通的,更何款你刚入门,第一台飞机就想能做得到筋斗、倒飞等等,这个是绝对绝对绝对不现实的。现在你的首要任务是练习基本功,练习悬停,练习航线,你别小看这基本功,就单单4面悬停往往就要练习半年,甚至一年!不是人家的悟性低,比你悟性高的高手大大的多,但是你问问各位高手,是不是都需要这么多时间来练习基本功!只要你定好目标,知道自己下一步该做什么,你就买什么设备,你现在买顶级的高级设备装到飞机上面,用来练习悬停也用不上,就等于浪费了!我们的意思不是让你买国产的来飞,而是不用买顶级的设备来飞。

我们都是过来人,看到你这么热爱飞行,所以大家给你建议,希望你少走弯路,并不是有意的打击你的信心。上面我说的可能有点偏激,但是我还是为了楼主着想,您看看吧。

[ Last edited by szc on 2005-5-20 at 15:17 ]

网友:
老弟,你真乃高手也,说得一点都不假,大家多交流,然后结合实践然后才会懂得模型的真谛呢

网友:
初学肯定要摔的,哪怕你悟性再高,所以初学最重要的两点是心理上和钱包上都要扛的住。为此退出的人数不胜数

网友:
楼上几位所言,皆为真理!!!

楼主万不可过于自信...切不能把模型当成玩具这么简单来对待...

直机的操控难度,只有当你亲身体验才知道,而且这东西具有相当的危险性,望三思而行!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给了小弟这么多的建议和意见,我当然不会一开始就买顶级设备,我会认真考虑的。再次感谢!

网友:
这堂公开课生动形象,我搬个小板凳在这听了半天,想了半天。
练习练习再练习!
谢谢各位!

网友:
szc  在 2005-5-19 11:33 PM 发表:

遥控器买FF9或者JR9x都可以,我在河南高安模型买的,服务很不错。

如果你是从来没有玩过遥控模型的话,就算你是真实的飞行员也不可能一开始就飞得好,模型没有想象之中的简单,大伙这样跟你说不是吓唬你,而是 ...

说得好!
虽然我是低手,但个中艰难还是深有体会!

网友:
szc  在 2005-5-19 23:33 发表:

遥控器买FF9或者JR9x都可以,我在河南高安模型买的,服务很不错。

如果你是从来没有玩过遥控模型的话,就算你是真实的飞行员也不可能一开始就飞得好,模型没有想象之中的简单,大伙这样跟你说不是吓唬你,而是 ...

我正准备买设备,看了你的帖胜读十年书。还是需要苦练G2呀,我用4vf练了两个星期了,刚能悬停,对尾还不错,对头,侧面还不稳,一会儿就跑了。注意力少不集中就跑,当然跑了以后还可回来,有时也摔。是否需要百分之百的稳定才可飞真机?真机比g2更难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