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尾和垂尾的肋槽是怎么开的?

楼主(2005-05-19):
以前我都是用雕花锯和锉刀,大家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

网友A:
多大的机机 都老皇历了 你看看现在的成品机有几个是开槽的怕不结实就加一个3角块 关键还是接合面要密切 只要是胶水用足了接合面密切 再加上3角固定块 足够结实的 我的90级别的 都是这样做的 蒙皮以后很结实

楼主:
一个图片

网友B:
为了节省材料这样做有点抠。
这种结构的平尾骨架往往是轻木整体切割成型的,而不是像这个样子拼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