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听说过3D KING 这个牌子或型号的

楼主(2005-05-19):
有人向我推荐过这款,他说在国外推广很不错,不知有没有哪位朋友知道类似的。
请教3D KING 、雷虎30V2 、HIROBO 三机比较。价格在2000左右,经济飞行,不要太夸张的特级动作,纯属爱好,不要发烧的不得了。

网友A:
3D KING没见过
雷虎30V2结构外形没有HIROBO漂亮,2(30)款机飞起来差不多,洗萝卜的配件贵点,调整上洗萝卜要求有经验有点像平跑、雷虎就像4驱粗可以乱来调整、不需很仔细的set。

网友B:
我在飞3D KING,这台机的性能是不错的,机身比较轻,结构也挺合理的。配件价格也还可以,但就是配件比较少,大陆好象只有东莞宏科有配件(他是3D KING的代理)。我摔机后的配件都自己搞,机身侧板我改了碳纤维了,还自己改了熄火降落组(好家伙原装一套卖480)。如果你能搞到配件的话3D KING 是台不错的机机
[ Last edited by rcboy on 2005-5-20 at 18: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