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航灯光套件

楼主(2005-05-19):
我们这有一家出的猎鹰全身镶满发光二极管,叫“夜光”,可夜航,二三百米高清晰可辨。我觉得这套灯比见到的其它夜航灯都好,前后左右上下共二十几颗最亮的LED,有专门的约2克的电路板控制频闪,由前到后,最前的是白灯,尾灯蓝的,碳杆处是一条内含约10颗贴片LED的闪灯条,展向则从中间到两边闪,机背也有灯以防翻身时看不见。连落地落得太远也好找。3.6V的7号电池夹,我们改用4.8V小镍氢,6V不行会烧板,飞锂电时从平衡充电口处引一组3.6V效果很好,用电很微弱不影响串联电池的放电,省重更省伺候另一套电池的工夫。
如果配在火鸟上连线长、走线、灯距可完全不改。听厂的人说该线路有做防干扰设计,但对其它玩具飞机的接收还是会干扰,但对模型用的超外差遥控(则咱们平常用的标准设备,接收机有晶振的)则不会。
但我还是建议飞开航的模友上这套时保留原先的爆闪灯互补,在机腹中位上有一颗也好。

网友:
还真有人夜航?

楼主:
logicalmetal  在 2005-5-20 01:04 AM 发表:

还真有人夜航?

我们这夏天白天风大,晚上没风。夜航并不是为刺激,而是休闲,做在草地上,对飞机爱理不理的,就是低空时受周围的楼房灯光影响看得比较吃力,上去之后和白天没什么区别。

网友:
。。。。太可怕了,以后晚上不敢出来玩儿了,怕天上落下来一个....

网友:
logicalmetal  在 2005-5-20 01:47 PM 发表:

。。。。太可怕了,以后晚上不敢出来玩儿了,怕天上落下来一个....

网友:
ready  在 2005-5-20 14:00 发表:

你先告诉我你在哪里,我以后晚上不去你们那里,哈哈~~~

网友:
为什么对普通飞机遥控有影响呢?而对航模没有呢?普通的很多也是晶振

楼主:
helipro  在 2005-5-23 10:18 AM 发表:

为什么对普通飞机遥控有影响呢?而对航模没有呢?普通的很多也是晶振

接收机带晶振的叫超外差式,抗干扰强。接收机不带晶振而用中周的好象叫“超来复式”,抗干扰差,易受它干扰到,玩具飞机多是这种

网友:
stccs,你说得不对,看到普通的晶体管收音机了吗?也是超外差的,也用中周

楼主:
logicalmetal  在 2005-5-23 05:48 PM 发表:

stccs,你说得不对,看到普通的晶体管收音机了吗?也是超外差的,也用中周

你知道那是收音机就行了,他要是上晶振就只能对住一个频率收一个台了,或者说让它作为基准频率再去……,就一个词“没必要”。
没有人说超外差的遥控器就得带晶振,几十年前没晶振的年代照样有超外差的,只不过到了这个年代几乎所有厂家都用简单和高可靠的晶振来做,这变成个很简单的识别方法罢了。
也没人说含中周的就不是超外差,火鸟403的板还有三个中周呢,超外差就是利用收发两个晶振的移频的一点点空间针对性地放大讯号,效率低但抗干扰好。超来复式发射还用晶振,接收是只用中周来调谐的,差频范围很大的区间的讯号放大起来的,发射功率可以很小,接收的讯号频率范围大,再“来复式”放大和滤波,易干扰。我们这的厂家大家做这种飞机遥控器,两段前飞速度,左右转开关通道,接收板有的才四克,还带两个电调(开关式),可驱动两个电机各自开关和高低速混控,这样一套遥控器才买二十元不到,还不够大家买半颗JR晶振。

[ Last edited by stccs111 on 2005-5-23 at 21:04 ]

网友:
stccs111  在 2005-5-23 08:55 PM 发表:

你知道那是收音机就行了,他要是上晶振就只能对住一个频率收一个台了,或者说让它作为基准频率再去……,就一个词“没必要”。
没有人说超外差的遥控器就得带晶振,几十年前没晶振的年代照样有超外差的,只不过到 ...

楼主:
stwu  在 2005-5-23 09:38 PM 发表:

你的易飞飞翼到了没?F16还没装吧?又转向了!可能你的的易飞会早飞过EPP了,我的火鸟板明天送去住院动手术。

看到艾特的这架没http://www.art-tech.cn/english/ArticleShow.asp?ArticleID=126,亮!
不过差不多的http://www..com/Models/Planes/M231015-2.htm现货有的才179,我心动,你呢?

[ Last edited by stccs111 on 2005-5-23 at 21:47 ]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超再生。。。。

楼主:
logicalmetal  在 2005-5-23 10:22 PM 发表:

你说的应该是超再生。。。。

对,我老想不起来,超来复式是香港的叫法。

网友:
哦,你香港人啊。。。。

网友:
stccs111  在 2005-5-23 09:42 PM 发表:

你的易飞飞翼到了没?F16还没装吧?又转向了!可能你的的易飞会早飞过EPP了,我的火鸟板明天送去住院动手术。

看到艾特的这架没http://www.art-tech.cn/english/ArticleShow.asp?ArticleID=126,亮 ...

易飞的飞翼收到了正在装,F16还缺一些配件没安装,

楼主:
logicalmetal  在 2005-5-24 10:39 AM 发表:

哦,你香港人啊。。。。

我是广东人,因为小的时候看太多香港书了

楼主:
stwu  在 2005-5-24 11:28 AM 发表:

易飞的飞翼收到了正在装,F16还缺一些配件没安装,

感觉怎么样,这么多人玩易飞,应该有信心吧?也有很多人说370飞不起来,打算用什么动力?关键还是看电池、调整和配桨吧?!

有纤维胶带粘吗?干脆碳纤一横一竖给穿个十字架得了

F16缺什么配件,能帮上忙吗?

[ Last edited by stccs111 on 2005-5-24 at 22:29 ]

网友:
stccs111  在 2005-5-24 22:21 发表:

我是广东人,因为小的时候看太多香港书了

网友:
stccs111  在 2005-5-24 10:24 PM 发表:

感觉怎么样,这么多人玩易飞,应该有信心吧?也有很多人说370飞不起来,打算用什么动力?关键还是看电池、调整和配桨吧?!

有纤维胶带粘吗?干脆碳纤一横一竖给穿个十字架得了

F16缺什么配件,能帮上忙吗? ...

纤维胶带今天找朋友拿了一粒,电池就用你帮我买的那块,打算用370来飞.不行再换其它的.我还剩下一套机身你要不要拿去试一下.

[ Last edited by stwu on 2005-5-25 at 00: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