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9X和FF9的比较

楼主(2005-05-19):
请问大侠9X 和 FF9 哪种好
飞油动,30 级 的,哪种功能全,易操作,性能好,不坏的。现在市面价位如何。

楼主:
还有就是FF9好象要分直机和固机,9X 是不是可以通用

网友:
你要功能全,易操作,性能好,这个无疑是FF9了,你喜欢,但是很多人说飞直机9x好。我正在用9x。9x、FF9都是通用版本,直机、固定翼通杀。

网友:
szc  在 2005-5-20 12:00 AM 发表:

你要功能全,易操作,性能好,这个无疑是FF9了,你喜欢,但是很多人说飞直机9x好。我正在用9x。9x、FF9都是通用版本,直机、固定翼通杀。

兄弟!!!FF9是分H版和A版的!!!
还有就是FF9和9X出来的时间不同,FF9比9X整整早两年多了!我用过FF9还不错,菜单比较直观。
但现在的FF9都是台湾产的做工远比不上JR。FF9和9X最大的功能区别是在于FF9是五点曲线。
9X是七点曲线的!!!!!值得注意的是10X也是七点曲线的!!!

网友:
都说ff9比9x好,但我还是用9x2...呵呵

网友(2005-06-21):
玩直机就用9X,玩固机就用FF9

网友:
9X也有分版本的.

我用9X,唯一缺点是高频头发热严重.

网友:
9X做工要好过FF9。

网友:
是啊,FF9做工不好,可就是不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