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器

楼主(2005-05-20):
我才订购了雷鸟,再拿到货之前,我想请问一下:在试飞前的电脑模拟上,我还需要另外购置其他设备么?

网友A:
雷鸟自带的模拟器只能在98下用,如果想用G2等模拟器,要用PPJoy来虚拟一个手柄。。。

楼主:
tomye,你能说具体一些么?
我用的操作系统是XP,我不可能为了模拟器去装个98吧?
先谢谢了!

网友B:
在模型里有一个升级软件,把模拟器升级后可在xp下运行。
地址是www..com
在里面找到技术区就可以看到相关的文章。
祝:学飞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