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那位大侠知道Shuttle plus上全换轴承多少颗,分别什么型号?每个型号几颗?

楼主(2005-05-20):
请问那位大侠知道Shuttle plus上全换轴承多少颗,分别什么型号?每个型号几颗?

网友:
dxmouse  在 2005-5-20 12:26 AM 发表:

请问那位大侠知道Shuttle plus上全换轴承多少颗,分别什么型号?每个型号几颗?

升级成ZXX啊。比较麻烦3X6 3X8比较容易,但是PICH架的比较难找(超薄,和薄壁带边)

网友:
找"歐尼"看看,他專賣模型軸承

网友:
20多颗,说明书上有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