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大齿,轴承~~

楼主(2005-05-20):
买了新大齿,是不带单向轴承的。原来的旧大齿上单向轴承怎么也拆不下来,怎么办?

网友:
korg  在 2005-5-20 08:42 AM 发表:

买了新大齿,是不带单向轴承的。原来的旧大齿上单向轴承怎么也拆不下来,怎么办?

找个东西垫着,比轴承直径大小小,然后用比轴承略小的东西,比如套筒扳手的头就可以,敲他出来就可以了。注意要从凹下的那面往下敲。装的时候请注意单向轴承的转动方向,不要装反了,装单向轴承时从下往上敲,不要敲过头了。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5-20 at 09:43 ]

网友:
请问为什么要装单向轴承?双向的不行吗?

网友:
遥控汽车  在 2005-5-20 10:01 AM 发表:

请问为什么要装单向轴承?双向的不行吗?

双向的就等于固定在一起,这里用单向轴承来将动力传给尾驱动大齿轮,马达停转后自动脱离动力自旋,否则带动电机一起旋转会产生交变电压损坏电调,就算不损坏电调也会因为齿轮啮合阻力令自旋很快停止,导致熄火降落无法完成,另外遇到障碍时切断动力后可以减少扫大齿的机会。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5-20 at 15:45 ]

网友:
iceman  在 2005-5-20 11:21 AM 发表:

双向的就对于固定在一起,这里用单向轴承来将动力传给尾驱动大齿轮,马达停转后自动脱离动力自旋,否则带动电机一起旋转会产生交变电压损坏电调。就算不损坏也会令自旋立即停止,导致熄火降落无法完成,另外遇到障 ...

不过我试了450X好像不能熄火降落,旋翼的转速不够!

网友:
熄火降落要练的 挺难的一个功夫
先要有足够的高度,然后熄火,切负螺距,旋翼靠负螺距产生转速--靠近地面---切正螺距---降落。

网友:
可以的进行熄火降落
台湾有一段专门的倒飞熄火降落的录象
但是你的飞机各个部分要传动很顺畅
因熄火降落的动力靠大桨的惯性保持动力
否则在降落的过程动力降低很快
会没有足够的功率把飞机拖住
那就不是熄火降落而是摔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