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LF电机和400SF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5-05-20):
请问,亚拓400LF
电机
和400SF电机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大小,质量和散热不同。

网友B:
LF不用散热片的,有散热孔,转子转动的时候会带动空气通过散热孔散热。

网友C:
有F字样的都带有散热风扇
L与S应该是最大功率级别、扭力大小不同,S会小些

楼主:
两个电机哪个性能好点??

网友C:
看你用在什么场合了,450x一般都用LF级别的,动力充沛些,当然SF也能飞起来

网友D:
那在 LF 或 SF 后面 2800KV 或 3200KV 又代表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