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问题

楼主(2005-05-20):
请问什么无刷电机加3.33比1的减速组12伏20安用8*4.7桨能达到1.5千克?能推荐一个配置吗?谢谢先!!!!!!

网友:
在240W左右达到1.5KG拉力,应该考虑28XX的马达,也就是400级无刷了。

你用的8*4.7的桨具体是GWS还是ACP的呢?因为不同厂家的桨在相同转速下拉力会差很大。

现在假设8*4.7桨要达到1.5KG拉力转速应该在12000rpm以上吧。如果你知道1.5KG拉力时的转速,那告诉我一下,重给你配下喽。

那么你需要KV值在4200以上的马达。

不过有个问题就是,你说的12v电压是负载电压还是电池电压,如果是用11.1v离电的话,那负载电压一般在10v左右。如果买4200kv的马达,需要用14.4v电池也就是4cell电池。

如果你用的是3cell电池,那么应该用KV值5000以上的马达。

我目前没用过这么高功率的马达,选择的马达应能达到你需要的拉力,但工作电流需要你进一步测试。

楼主:
是GWS的螺旋桨,是不是因为不同牌子的螺旋桨重量不同导致的拉力不同?

网友:
应该是8043桨吧,没8047这个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