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船区高手水冷问题

楼主(2005-05-20):
先谢谢大家!
想把船上的2个380换掉,换成在C仔那儿买的2个550,和50A防水电调,不知可行否?速度能上多少呢?
水冷方面一点经验也没有,我的想法是:马达外壳上用橡胶垫高,中间挖空,上面覆盖铁皮,然后开进水出水孔,不过对出入水管的放置一直不明白,尤其是进水管,水管口是不是应该放在螺旋桨后面,正对着螺旋桨??
不知道那位老兄有成品的照片,可以给我参考一下??谢谢啦!!!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各位高手请帮忙阿!!!

网友:
妳要知道那個是550~不是無刷~

楼主:
忆の伤  在 2005-5-20 07:40 PM 发表:

妳要知道那個是550~不是無刷~

我知道是550有刷马达阿,电调也是有刷电调,我买的时候问了C仔,说能带,问题是能带和带得好不好?高手拜托,详细说说吧

网友:
我說的是水冷~妳的意思是想讓水直接冷卻機殼吧?

网友:
ladmantis  在 2005-5-20 06:13 PM 发表:

先谢谢大家!
想把船上的2个380换掉,换成在C仔那儿买的2个550,和50A防水电调,不知可行否?速度能上多少呢?
水冷方面一点经验也没有,我的想法是:马达外壳上用橡胶垫高,中间挖空,上面覆盖铁皮,然后开进水 ...

建议用直径3-5mm铜管在船腹中部穿孔引水,铜管如弹簧般缠绕在马达上,要先用直径小点的管子绕,再把电机撑开自然缩紧,接触面涂CPU导热脂,管尾引向艉穿出,进出水引管尽量平直,进水口扩喇叭状。换550太麻烦,480吧,550还要12V才优势明显,电池重了对提速不好。

楼主:
有刷马达不能水冷直接冷却马达机壳麽?不漏水也不行?
有个哥们说进水口开在船底,有负压,水进不去的?我现在很糊涂!请高手详细指点阿!!!

网友:
進水口開在船底有負壓純屬鬍說八道~這裏沒有一個人的進水口不是在船底~也沒有一個人的水冷不進水~他的水進不去隻能說他的進水口位置和角度沒有放對~
550鐵殼電機如果讓水直接接觸機殼的話過不暸多久妳的電機殼就別想要暸~全部銹住~

网友:
进水口其实放那里都一样。只要速度能上去。水就能上去

网友:
進水口除非在船底開口嚮后才會有負壓~

网友A:
忆の伤  在 2005-5-21 08:29 PM 发表:

進水口除非在船底開口嚮后才會有負壓~

进水口前向是正压有冲压作用,出水口向后是负压有引射作用,一正一负正好。

网友:
2个380换成2个550会不会多余啦``

网友:
stccs111  在 2005-5-23 10:23 AM 发表:

进水口前向是正压有冲压作用,出水口向后是负压有引射作用,一正一负正好。

妳想的還挺好~

楼主:
楼上老哥,能不能帮我画张草图?或者成品的照片也好,让小弟借鉴一下!!谢谢了

网友:
這么安我還真沒弄過~不過他的意思我明白~我去給妳畫張草圖~

网友:
不知道妳明白不明白怎么安~

网友:
能想象出第一个图的两根管不在同一个平面内就行了,或者能想象出第二个图上的两根管都不是垂直于船底的就行了。

网友:
我个人感觉用 一个550就够了````用2个是不是重了点啊``````船这个东西能减点就减点轻了才快啊

网友:
king1982  在 2005-5-24 06:55 PM 发表:

能想象出第一个图的两根管不在同一个平面内就行了,或者能想象出第二个图上的两根管都不是垂直于船底的就行了。

嗯呢~完全正確~

楼主:
基本上明白了,谢谢忆の伤老兄,等我开工了,再拍照片请教!!

网友(2006-01-08):
引用 网友A:

进水口前向是正压有冲压作用,出水口向后是负压有引射作用,一正一负正好。

除去水流在水冷器的阻力后,出水口的压力是否变小了?

网友:
我觉用一个550放在中间,550直径大再加上水冷,直径有点太大了,会造成你的船推力角过大,半浸船推力角大了不太好,放在中间还好一点,550的直径大概有36mm吧,380只有27mm左右。
还有就是转速的问题,我觉得半浸船的转速一定够高,有条件建议你用无刷,或者钴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大家!
想把船上的2个380换掉,换成在C仔那儿买的2个550,和50A防水电调,不知可行否?速度能上多少呢?
水冷方面一点经验也没有,我的想法是:马达外壳上用橡胶垫高,中间挖空,上面覆盖铁皮,然后开进水 ...

用两个380的船一般是仿VOLVO和仿百威.个人觉得用两个550重量太大了,我记得普通550的重量在185克左右.再加上电池,以及电调,接收机等等,对于这些玩具船来说根本滑不起,更不用指望快了.我建议还是用15级的发动机为好.如果楼主想用电的,还是用原来的380加水冷套,(或480)用原桨.加个电调换个电池.具体可以去问流星,他以前改过一款仿VOLVO的,挺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