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我的这只电机是什么型号?性能如何?

楼主(2005-05-20):
这只电机是从地摊上买的,直径跟380一样,长度比380短两三MM,据说拆自电动镙丝批,电压3.6V.我通7.2V空转一分钟机身就热了.7.2V的转速很高,声音尖啸.齿轮可以锯木,不知这是啥型号电机?参数不详.我看这电机力气不小,想用在快艇上,但电调不接受3.6V,7.2V电机又受不了.哪位高手帮忙解解困惑.先谢了.

网友:
先7。2V空载一排电,看他受不受得了再说

网友:
看看里面
有五个定子
是12v的电机

网友:
按照二楼说的试试再说,小心为妙。

楼主:
空转一分钟就好热了.昨天做了个直径10CM的空气桨装到电机上,用7.2V,好家伙,电流居然有40多安,小东西还那么大吃,我更加困或了.

网友:
不清楚咋囬事~

网友:
我的看法:不适合做快艇用!
理由:马达的后端盖是塑料的,不耐高温。装上快艇后没准会成为“一次性使用的”的电机——过热烧毁。
能用于低速仿真船摸,电源用3.6v到4.8v,调速用机械式的。
40A的电流?您是用啥仪器测的?

楼主:
偶啥也不懂  在 2005-5-22 12:39 AM 发表:

我的看法:不适合做快艇用!
理由:马达的后端盖是塑料的,不耐高温。装上快艇后没准会成为“一次性使用的”的电机——过热烧毁。
能用于低速仿真船摸,电源用3.6v到4.8v,调速用机械式的。
40A的电流?您是用 ...

我也觉得做快艇旋.我是用一只直流电流表串进去测的,不知这样测准不?

网友:
用一只直流电流表串进去测的?估计您的表要校调了,40A哪!居然没烧表线?
这马达买来多少一只?

楼主:
偶啥也不懂  在 2005-5-22 01:05 AM 发表:

用一只直流电流表串进去测的?估计您的表要校调了,40A哪!居然没烧表线?
这马达买来多少一只?

我在电流表的两个电极之间接了一粗裸铜,烧不了,只是不知这样测准不准.
马达5块一只,买了几只,看来没多大用处了.我想试试做风动艇,电调受不了,考虑用开关板带大功率继电器来推.
多谢您的提醒!

网友:
我在电流表的两个电极之间接了一粗裸铜,烧不了?

怎么接的?怎么读数呢?

网友:
电机前盖上是不是打着“johnson”的字样?

兄弟,忽悠了吧,7.2V*40A=288W呀!我的车床才500W哦。可是那电机大的……

网友:
K100  在 2005-5-22 20:32 发表:

我在电流表的两个电极之间接了一粗裸铜,烧不了

那是电流表和裸铜并联?电流表内阻一般比铜线要大点吧,如果这样接还能读出40多A,那流过电机的电流岂不是上百A?厉害!又一电流表新接法。我要叫我的高三学生赶紧过来学习学习

楼主是不是表达有偏差啊?是不是用粗铜丝做标准电阻测其两端电压而得其电流啊?只是你的铜丝的电阻很小,是如何测得的?是否用的康铜丝?

楼主:
*我在电流表的两个电极之间接了一粗裸铜,烧不了?

怎么接的?怎么读数呢?

----就是短路接法.卖表的人教的,不短路就会烧,表是华东仪表厂出的指针式.50A满,我试转测指针最高指到40多.不知这样测量准否.

*电机前盖上是不是打着“johnson”的字样?

兄弟,忽悠了吧,7.2V*40A=288W呀!我的车床才500W哦。可是那电机大的……

----什么字都没有,洋垃圾拆下来的.所以我就困惑了,我的一只快艇马达(日本的车模用)比它块头大,9.6V也只有20多A.

楼主:
水深火热  在 2005-5-22 09:06 PM 发表:

那是电流表和裸铜并联?电流表内阻一般比铜线要大点吧,如果这样接还能读出40多A,那流过电机的电流岂不是上百A?厉害!又一电流表新接法。我要叫我的高三学生赶紧过来学习学习

楼主是不是表达有偏差啊? ...

我是用1.5MM的裸铜线在两个电极之间搭桥.

楼主:
天籁神兵  在 2005-5-29 01:06 PM 发表:

365电机

知道它的参数吗?

网友:
额定电压;2.4~28
电流:0.15~0.8
空载转:5000~25000r/min
力矩:30~100g.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