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着手了,请高手来谈谈

楼主(2005-05-20):
机型:HIROBO 还不知道哪里有卖的?价位也不清楚
      雷虎30V2 好象要2000,不带发动机的,是不是啊
      3D KING 有人推荐,但据说配件不好弄
遥控器:JR9X 价位好象是3500左右
        FF9 不知道价位如何
        JR 3810  详细看过和JR9X的比较,担心他会不会很快淘汰
        (新的产品是不是没有中文说明书啊,带的陀螺仪是什么样的呢?)
发动机:OS32 或者OS37
   请各位大哥帮忙配一下 ,包括陀螺仪等,优化组合,物美价廉。
   谢谢了!

网友:
玩直升机不要小气!开始投资大才能少走弯路!
建议:雷虎50V2大概2400圆
      改30用:发动机座、尾管、皮带、大齿盘等400圆(改了后一箱油能飞30分钟)
      FF9:3200不要用JR的,在论坛上见过帖子说JR的有失控的毛病。
发动机:OS32旧的也行,就是开始练旋停的时候用,开始飞航线就换37或者干脆换50的。
陀螺:GY601的大概2400圆不过北京现在买不道!先使GY401的也好大概1400圆(便宜啊!)
      GY601的以后可以不用换了!GY401性价比高,看你的经济实力!
模拟器:120圆,减少事故的法宝!但恨枯燥。
教练:XXX圆,好教练能让你一次飞机都不摔!一定不能是买你飞机的店家!不然你小心!
大概10000圆一定够了!

网友:
tanknn  在 2005-5-20 10:58 PM 发表:

玩直升机不要小气!开始投资大才能少走弯路!
建议:雷虎50V2大概2400圆
      改30用:发动机座、尾管、皮带、大齿盘等400圆(改了后一箱油能飞30分钟)
      FF9:3200不要用JR的,在论坛上见过帖子说JR的有 ...

但是这是真实的。

网友:
推荐:雷虎 V2 50 不建议改为30用,不必要的投资。
      雷虎 TT50 效果不差,足以应付需要,最主要是为你省油。
      遥控器个人喜好!
      9X 比 3810多出不少功能,但是最实用的可能只有7点油门跟螺距曲线了!但是我建议现在没有遥控器的情况下,不要考虑3810(除非二手1500-1800,可以考虑,新的就免了),主要考虑JR 9xII或者FF9 super,这两款新型号,这是一次性投资,很有必要!!
      陀螺仪用GY401就好了,没有必要选用更高级别的!加上S9254,大概14XX,可谓经济实用型。
      模拟器必备!加上配件,启动器,油泵.....1000以内。

网友:
9X有问题!? 也只是个别情况,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的情况下不应该妄下判断。我觉得9X不错,很好用!!!

网友:
机型:HIROBO 佛山俊丰有ZXX/RG/PLUS都有现货,PLUS大概是1150
遥控器:选FUTABA好了,配件容易找啊,起吗买个接受机不用那么贵,FF9/S俊丰都有现货 价位会比网上倒货的贵一到二百(但是有售后服务,起码有店面可找,不会跑).
        FF9 配GY系列的陀螺仪比较好,软件支持,不象JR的只是可以兼容(但是有些功能没有)
       如果是选PLUS用OS32 就可以了,没必要37除非你烧素油.

楼主:
谢谢了,我在武汉,不知道到外地买方便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