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舵机有虚位吗??

楼主(2005-05-21):
450上装了3个blue-arrow
舵机
,摇动平衡翼发现有虚位,检查发现为舵机虚位所致,不知道各位是否遇到同样的情况???

网友A:
晕的,那样的舵机还不如辉盛 5/9克了,我昨天问了厂家了,原来他们舵机是有点问题.主要是转的不够平滑,现在重新开模的,我昨天一口气买了10个辉盛5克

楼主:
多少银子,在那里买的??

网友B:
说实在的 华迈有一款轴承舵机(忘了型号)虚位真小,就是响应速度慢了点

网友A:
ameng
在 2005-5-21 10:09 AM 发表:
多少银子,在那里买的??
展会,也不便宜,45一个

网友C:
华迈的舵机用下来感觉最大的问题是速度慢,飞机的反应明显慢半拍!虚位倒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