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雷鸟混控仪和接受机的大哥请进~我的两样都烧了~原因是电池接反了哭啊~

楼主(2005-05-21):
我今天才从北京出差回来,回来后我弟弟告诉我,我的飞机里边冒烟了,当时就傻了问他什么情况他说电池一插上飞机就冒烟了,(他是把电池插反了),因为电池插口我是改装过的跟新电池的插口不配,我赶紧把电池插上,电机马上就开始高速的运转,油门无法控制,其他正常,好象是接受机背面最中间的那个芯片烧了,请问哪个高手知道这个芯片的型号?和购买地址?混控仪他说是接收机烧了只后他在找毛病,(我晕啊)又一次插上电池结果飞机主电机卡住了,这时候混控仪上有一个芯片也激穿了,我晕啊我的配件才刚刚收到啊晕晕

请问哪个大虾会修理这两样东西?或者能给我提供会修理的地方啊?跪求 啊~~回头我把相片传给大家,接收机上烧的不明显我确定不了是哪个芯片

[ Last edited by 欢子 on 2005-5-21 at 13:01 ]

楼主:
都没有大哥们帮帮小弟吗啊啊?

网友:
你是飞什么飞机

网友:
欢子,混控好对付,去看这个帖子:
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3031228b.htm
接收机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背面的片子,都很专用啊。我看了半天我的板子也没看清是什么型号。

网友:
第一张图烧的是场效应管,型号是4410

网友:
找了半天,终于找到雷鸟的接收机的芯片是什么了,正面的是74H164,解码的背面的是MC31136,接收芯片。估计你的是74H164完蛋了,这个片子好像不难买的。

网友:
设备全部换新的,独立的,哈哈

网友:
雷鸟的设备本来就是独立的啊

网友:
楼主所说的我见识过啊!是我买雷鸟时店员给我“示范”的,当时雷鸟冒烟和喷火主电机高速转动,真的非常危险。我现在接电池时都非常小心。

网友:
你不如把第一个图上的二个一的管子换了试一下,接收机你可以单独接电源试一下是好是坏
  在发贴

楼主:
接收机我试过了是坏的,(你不如把第一个图上的二个一的管子换了试一下 )试什么?

不过我现在又买了个接收和混控遗憾的是新混控不能用哦无奈就用笨烙铁把新的4110芯片换到久的混控上用,现在一切正常又可以飞了

楼主:
残的就是现在新的 混控和旧的接收机都坏了唉~~~

网友:
手里有零配件,玩用表,电烙铁的话,应该可以修好。
雷鸟的接收机我用过,前级没滤波(以前的型号,现在的不知道了),很容易被干扰。
突出表现为不开发射机就调舵,而ESKY的接收机不开发射时,也不调舵。
所以,建议你换个接收机。飞高什么的都可以。

网友(2007-05-01):
我的也电池接反了,灯全部多好的,舵机2个多会动,尾马达,主马达不动,烧了一个很小的东西是红线旁边的听江鸟说是4410,可是去找,找不到这东西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