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陀螺仪问题

楼主(2005-05-21):
我现在用的是GY240的
陀螺仪
,RD6000的遥控,要打开陀螺的锁尾功能,是不是要把遥控的上下跟轴功能关掉啊,这个功能在遥控的那里调整哦?谢谢

网友A:
在RU(方向舵菜单中),RV.H(旋转混控高点)、RV.M(旋转混控中点)、RV.L(旋转混控低点)。如果陀螺仪带锁尾功能,应将旋转混控功能关掉(RD6000Sport没有专门开关控制旋转混控功能),具体做法将RV.H、RV.M、RV.L三项数值均设为0%即可。

楼主:
陀螺的感度调到多少合适啊?谢谢

网友B:
先设到70%看看,一般情况下就可以了。如果左右晃动,再降低感度;如果锁定效果不好,则提升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