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电直的高手们快来帮帮我,谢谢啦!

楼主(2005-05-21):
今天天气格外晴朗,正是飞电直的最佳时机。到了一块绿空地,一切就续,慢慢地……慢慢地……螺旋桨转起来了,心也随着悬起来了。突然,只见我的宝贝有点想离开绿色怀抱似的,但它有向左边倾斜的迹象,立即下拉油门………哇,好险啊,差点主桨就归西了。后来,继续以上操作,发现让它在绿地怀抱高速旋转到快要飞起时多留几秒就不会往左斜,真奇怪?是什么原因会有这样的反应呀?我的机子是35#电直,以前从来没玩过任何航模的。在玩此机前也没用
模拟器
玩过。我觉得还可以操作挺简单的。呵呵……

网友A:
离地之前加一点右舵,加油门果断一点,飞起来以后再把舵打回来就行了.

网友B:
加油门要果断吗?呵呵,我们新手都是小心小心的,油门一格一格推,嘿嘿
楼上能讲讲为什么要加油门果断一点吗?

网友C:
因为地效反映的原因,所以所有的直生机起飞的时候都有左倾的现象;果断地推油门,让飞机飞到离地面20-30厘米的高度,就能脱离地效反应,飞机就变得稳定了!
具体的方法是:你自己先感觉一下飞机的油门需要推到多少飞机就能升起来,在实际起飞前先打少量的右副翼,油门一下打到能起飞的位置,当飞机升起后把副翼回中,再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就行了。
祝:学飞顺利!!

楼主:
不愧是高手啊,谢谢楼上的!

网友D:
不要随便拉油门,如果在地板上控制不熟悉的话,飞起来的危险性颇大。
建议:装练习架在室内光滑地板上练习控制飞机的走向,当你能控制到飞机在一定的转速的情况下可以随心所欲自由滑动就差不多了可以试飞。试飞的时候推油不要过猛,要慢慢推(否则一下子起来不适应的话,飞机很容易失控),先学青蛙跳,同时按照悬停的练习方法练习。到很自如的控制飞机在一定范围内升降,那就恭喜了,可以慢慢学飞航线了。

网友D:
补充一下,飞机有时候快要失控(旋翼快碰地的时候)一般新手都会收油,但是这样往往造成飞机照倒。这个时候大油门拉起,再收油就好控制很多。不过,需要付出不少的代价的。练习架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不要省这几块钱

网友E:
小电直起飞时都往左偏,我的ESKY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