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5-05-21):
机子飞起来的时候,一直向左飘,但机身是水平的,是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
有风吗?
斜盘安装是否水平?

网友:
灵感飞飞  在 2005-5-21 03:24 PM 发表:

机子飞起来的时候,一直向左飘,但机身是水平的,是什么问题
谢谢!!!

哈哈,我的机机刚到手时也是这样的,我相信厂家说的,是每架都调好的,充电就能飞,没敢调,以为是自己水平差,其实不是,新机到手不调我看是没有一个能飞好的。我调了很久才调好的,代价高的,调机时甩坏了 尾浆,脚架,和机架与尾杆结合的部位。但调好后的成就感还是很大的,以后再也不相信厂家出厂前每架都调好的传说了(那是讲故事)。要问我怎么调好的,一二句说不清楚,总之,明白原因就知道怎么调了。
原因:
1、陀螺感度大
2、中立点大
由于能取得平衡,所以有二种力,一个是升力,一个是侧平移力,大浆的向右的力不能克服这个侧力,就好像高手玩机机侧向平飞一样了,只不过这不是你自己操纵的,是一种巧合。
也就是说,如果大浆能克服尾浆的力(如:你加大油门或是加大浆距),你打舵就能修正过来,机机向右倾,如果尾浆力大于大浆这个时候的力,机机就会顺时针转,出现这种情况,正是一种相互抵消的平衡 点。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解决:
先调小感度,这时你会发现,机机的中立点过大,机机顺时针 转,
这时再调小中立点,再飞你会感觉没有这种整体向左飘的趋势。
但如果调过度,你会发现机机尾巴不安定 ,摆尾,再怎么调,你应该会了吧。
总结一下,一句话,找到感度,中立和油门浆距的匹配点

网友:
我看你说的好夸张哦,摔坏了那么多东西吗?那要是我我就干脆打电话打他们公司去质问品管了.我的机子就是买来就飞的哦,我觉得着是倾斜盘没有水平,微调是不可以随便调整的,你这样的说法可能会误导初学者

网友:
ESKY的小电直起飞时都有一点向左偏,右手要带一点就可平起了!

网友:
YES
你是精英中的极品。

网友:
小模鬼  在 2005-5-31 02:18 PM 发表:

我看你说的好夸张哦,摔坏了那么多东西吗?那要是我我就干脆打电话打他们公司去质问品管了.我的机子就是买来就飞的哦,我觉得着是倾斜盘没有水平,微调是不可以随便调整的,你这样的说法可能会误导初学者: ...

谁的机机谁自己知道,我没有误导别人,只是说我的机机情况,我的体会,你觉得没有用,是废话,你可以不听,再说了,我就不懂了,什么微调不能随便调,那就是让人调的。你遇到一个出厂就很好的机机只能说明你的运气不错。我说了,到手后机机不调不好飞,不是不能飞,飞的好坏每个人要求不一样,我要求得高,只能飞,飞得一般不行,要飞好,所以我愿意自己调。

网友:
east517  在 2005-6-3 06:53 PM 发表:

谁的机机谁自己知道,我没有误导别人,只是说我的机机情况,我的体会,你觉得没有用,是废话,你可以不听,再说了,我就不懂了,什么微调不能随便调,那就是让人调的。你遇到一个出厂就很好的机机只能说明你的运气 ...

经典,
你实在是厉害
今天的脾气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