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來一條ECO

楼主(2005-05-21):
改進後再做一條,大小齒可以隨意配搭出不同齒比,適合不同T數的馬達。

网友:
進水口齣來太長暸~影響速度~整流子加在負極~而且整流子好像沒什么太大用~要失控加暸也沒用~~

网友:
電池幹嘛用六節~ECO是跑7節電的~GT7沒問題~

楼主:
忆の伤  在 2005-5-21 04:51 PM 发表:

進水口齣來太長暸~影響速度~整流子加在負極~而且整流子好像沒什么太大用~要失控加暸也沒用~~

加二极管是为什么在电调停止工作后,由于电机还有动机自转产生相返电流到电调的,为什么保护电流过大烧坏电调,所以加二极管将电机产生的返向电流转成正向的。
电动一般没必要加失控,就算是玩油车我也不加失控保护的,因为那东西作用不大。

楼主:
忆の伤  在 2005-5-21 06:57 PM 发表:

電池幹嘛用六節~ECO是跑7節電的~GT7沒問題~

我都相跑7call电来跑船,但我玩车都是用6call电的,不想买太多的电池,而可以跟电车的电池一起共用,所以就玩6call啦,今天跑起来跟别的一条用7call电还快,因为我可以搭配到9T马达来跑,用了1:2.8齿比,但还有觉得受力一点。
我是用C仔32桨,可能要搭配到1:3.5就很好了。
还要请教一下那里有3MM孔的桨买呀?想试试不同的桨速度怎样。

网友:
gongpr  在 2005-5-22 11:00 PM 发表:

加二极管是为什么在电调停止工作后,由于电机还有动机自转产生相返电流到电调的,为什么保护电流过大烧坏电调,所以加二极管将电机产生的返向电流转成正向的。
电动一般没必要加失控,就算是玩油车我也不加失控保 ...

我知道二極管的作用~我說的是妳加的整流子~就是夾住電機兩根綫的那個~難道不是整流子?

网友:
好工艺啊!

网友:
王佳琪  在 2005-5-23 20:23 发表:

好工艺啊!

楼主:
忆の伤  在 2005-5-23 06:17 PM 发表:

我知道二極管的作用~我說的是妳加的整流子~就是夾住電機兩根綫的那個~難道不是整流子?

那个只是电感,消取杂电波的,是为了接收受到不良影响的。

网友:
好电调,想起我的QC阿!!!

楼主:
ladmantis  在 2005-5-24 01:50 AM 发表:

好电调,想起我的QC阿!!!

QC都是很好的電調呀,我之前也用來跑過車,後面讓給夏門的車友了。

网友:
gongpr  在 2005-5-22 23:04 发表:

我都相跑7call电来跑船,但我玩车都是用6call电的,不想买太多的电池,而可以跟电车的电池一起共用,所以就玩6call啦,今天跑起来跟别的一条用7call电还快,因为我可以搭配到9T马达来跑,用了1:2.8齿比,但还有觉 ...

因为那条7call用的是垃圾电机,还是第一次下水,什么都没调,设备又有问题,根本跑不了,相比之下当然是你的快啦

楼主:
pz197361  在 2005-5-24 02:34 PM 发表:

因为那条7call用的是垃圾电机,还是第一次下水,什么都没调,设备又有问题,根本跑不了,相比之下当然是你的快啦

今個星期羅過只來比下,我都想試下京商紅色槳有幾快。

楼主:
pz197361  在 2005-5-24 02:34 PM 发表:

因为那条7call用的是垃圾电机,还是第一次下水,什么都没调,设备又有问题,根本跑不了,相比之下当然是你的快啦

你走開之後我切左只槳尖,勁快添啦。

网友:
gongpr  在 2005-5-23 10:23 PM 发表:

那个只是电感,消取杂电波的,是为了接收受到不良影响的。

暈~好像就是我所說的整流子~不會是方言不同吧~

网友:
有人用QC~有人用QC2嗎?

楼主:
忆の伤  在 2005-5-24 04:30 PM 发表:

暈~好像就是我所說的整流子~不會是方言不同吧~

我們說的整流子是的二極管,

网友:
gongpr  在 2005-5-24 15:12 发表:

你走開之後我切左只槳尖,勁快添啦。

你是老前辈哦

网友:
gongpr  在 2005-5-24 05:24 PM 发表:

我們說的整流子是的二極管,

我暈~我慾哭無淚~

楼主:
pz197361  在 2005-5-24 05:25 PM 发表:

你是老前辈哦

使唔使今講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