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模型
菜鸟的问题

楼主(2005-05-21):
俺是菜鸟 问各位几个小问题
1。什么叫 合摸?
2。什么叫 什么叫水线?
3。怎么把履带做得有重量感?
还有,请给个建议,我想买喷笔和气汞,要什么牌子好的,还有价格?

网友A(2005-06-28):
俺也是菜鸟,前两个问题我也不清楚,因为我主要做AFV,关于履带的重量感一般用拼接履带或者干脆用金属的就容易实现了,如果是橡胶的,可以直接用502粘在负重轮上(粗暴了点儿)
喷笔我用的是台湾格力的(GREEN),气泵选噪音小的就可以,我的这个能把牛吵死,烦呐~~~~~~~,如果在南方最好用带油水分离器的,我知道就这么多了~~~~~~~

网友B:
由于模型都是用塑料材料压摸而成的,立体直接成型不可能,只能将主要零件抛开浇注,制作时把两个或多个零件粘合起来称为合摸,由此形成的中缝线叫合摸线,真正的制作过程是要把合摸线打磨掉的,不能让它突显出来,破坏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