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电直侧翻滚能保持高度不变吗?

楼主(2005-05-21):
当悬翼面与地面成90度时,螺距是否正好应为0度?

楼主:
郁闷~~点击的人也多,就是没人回贴

网友A:
是否为0度还真没法量
侧翻掉高度
首先你的转速是否够
此外你的负螺距应该设置在-4到-5
这是的匹配油门曲线应该是100%
另外你要有足够的速度去维持飞机的高度
除非你使用3D模式+9到-9度的螺距
还有的你副翼EXP是多少
在侧翻的模式时你可以设置的灵敏些
这样可以时你的飞机在侧滚的时候灵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