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大桨故障

楼主(2005-05-22):
同一块电池的飞行中,开始时龙精虎猛,能上能下,后来就飞不起来了,认为电池放完是自然的事了,可是第二天充好电(微热结束的6小时慢充)一开始就没法离开地面效应了,第三天再试还是这样!可怀疑的地方当然很多:马达不行,电池不行,主齿阻力变大,大桨性能变差。

找问题的思考判断是很恼人的,因为飞不起来的同时还伴有两三秒后尾桨就高速逆转,空中断电的频率明显增高,好象混控工作也有问题!

按过往的经验将四大疑凶都审查多遍,都象没问题,又都象不太好!面对这个确实已经破损不堪的机机,一个令沮丧的想法肖肖生起:难道该再买一个?

今天忽然找出以前放到一边的短塑料桨,装机一试,居然能象以前那样飞起来,豪无疑问是大桨不行了!

怎么会至于这样?细看这底面粘有一层电路板的轻木桨,除了桨尖有点磨损,长度方向微微有点弯曲上翘,它的大小尺寸和形状都基本是完好的!

想来想去,最可能的难道是桨尖打花,引起阻力太大?

但难道就是这点阻力就让一块性能尚可的氢电一工作就降到6伏?细想起来尚能飞起来之时飞行时间就很短,是因为花的程度较轻的缘故?就因这阻力就让尾桨难以工作平衡?不可能?

没想到,这桨给我带来锻炼机会的同时,也以预想不到的麻烦拖了我的后腿?

网友:
直升机是个整体系统,任何一部分出现问题都会导致其他地方出现连带问题,就如同病人生病,我们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而医生看到的是实际的问题一样

楼主:
这个整体系统有时真累人

网友:
是不是舵机中立点发生变化,导致螺距过大?

楼主:
那里是。固定桨距的。

网友:
看情况,我认为多为电池问题

我的锂电池经过70多个循环之后,刚开始飞的时候30秒以内可以很生猛,马上就不行了。强行飞行2分钟后,电池温度慢慢上升,动力又来了。之后又可以飞15分钟。

楼主:
确实是大桨问题。就只换上一对塑料大桨,下午飞得很好。真给弄懵了,只是外表有点花,并不存在变形等问题,怎么忽然就飞不起来?当然了,尾桨的出力要大点才能平衡。

我对锂电有点戒心。它的寿命短,不耐存放,充电有潜在危险,生命脆弱,价钱死贵。至于时间问题,以我的经验,一个标准的JABO换上一对自制的木桨,一块电池连续飞上十分钟是完全没问题的,三块就半小时了,才100元,其动力也绝对胜任剧烈动作。如果不飞3D,我根本找不出理由考虑锂电,够死硬的吧。

网友:
我怎么也遇到这种问题了。我头天晚上用自制木桨加氢电飞先豪升力很大,啥都没动,
第二天飞就没啥升力了,真是ft阿

楼主:
你说奇怪不奇怪,其它都没动,只将桨面那层有些破损的包装箱卦口胶揭去,重新贴上一层,我的“倒飞嘉宝”马上就恢复了活力,期间变化只是桨面比原先略为光滑一点。我现在也难以相信,那一点点没有粘牢的透明胶破口,竟让一对性能不错的大桨阻力猛增,丧失升力,我轻轻用口一吹,它们就要贴回桨的面的了。

网友:
我的问题解决了,原因是大桨固定太紧了,导致不能自动摔直,结果升力不但减小,震动还增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