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le25a-ba版电调

楼主(2005-05-22):
请问ELE25A-BA版的电调能否用在450上

网友:
应该可以!我还用的是ele17A的

网友:
fishzh1881  在 2005-5-22 10:39 AM 发表:

应该可以!我还用的是ele17A的

     17A的都能飞450啊?   不回烧吗?  严重的小马拉大车啊

网友:
但是电机我也是用的kv3000 的 悬停先用着 以后在买亚托原装的

网友:
我的ELE25A-BA用在35#机上,EBC容量不够(华科尔原配接收,陀螺,4个GWS8克舵机),无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