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新买的易飞飞翼制作的外转子无刷电机

楼主(2005-05-22):
新做的外转子无刷电机,准备用来飞武汉易飞的飞翼。我看飞翼一般常见的是370电机+4025的GWS的直驱桨,所以这个电机是为4025的桨玩飞翼制作的。电机重量23克,为了用辉盛18A的“垃圾”无刷电调跑高速,电机结构为9N8P的。测试用的电源是5-15V 25A 输出的直流开关稳压可调电源。电机在室温27℃的环境中,10V电压,4025桨,连续全速工作5分钟,电机温热。以下的测试都是电机可以正常使用的数据。

GWS的4025桨:
10.5V 8.9A,26500转。10V 8.1A,25600转。9.5V 7.6A,24500转。9V 7A,23400转。8.5V 6.3A,22400转。8V 5.8A,21350转。7.5V 5.3A,20230转。7V 4.7A,19100转。6.5V 4.1A,17900转。6V 3.7A,16650转。

GWS的5043桨:
7V 11A,13800转。6.5V 9.9A,13200转。6V 9A,12650转。

航佳的7x3.2改的5x3.2桨:
7.5V 11A,15400转。7V 10A,14750转。6.5V 9.1A,14100转。6V 8.1A,13250转。

从测试的结果来看,用11.1V锂电池组+GWS的4025桨时,可以飞得比较狂暴。估计飞3次桨就要米花了。7.4V锂电池组时,应该是用GWS的5030比较合适。手里只有5043的桨,从测试结果看,效果不是很好。

[ Last edited by gxlzhdx on 2005-5-22 at 13:50 ]

楼主:
当一个磁极需要用两片以上的磁片组成时,磁片和磁片之间是排斥状态。和相邻的磁极磁片是相吸状态。
用16片磁片组成8个磁极:NN-SS-NN-SS-NN-SS-NN-SS

网友:
请问0.35的线,双线绕11圈,磁钢是N30环型的能带多大的桨?今天我用新买的8.4V电池带GWS7035的桨定子很烫,拉力比辉盛大,电流也没辉盛大,一分多中后有焦味我就把它就停了

请问要配多大的桨

[ Last edited by 嘉嘉 on 2005-5-22 at 13:02 ]

网友:
雷兄,和你这个一样的电机(就是上次你送我的哪个),我用0.33 3线12T,磁铁12片,带GWS 6050 11V 很过瘾。
忘说了,电流8.6A 电池1100毫安。转速表没了,过几天买!

[ Last edited by 网络害虫 on 2005-5-22 at 12:54 ]

网友:
楼主的惦记越来越漂亮了

楼主:
网络害虫  在 2005-5-22 12:45 PM 发表:

雷兄,和你这个一样的电机(就是上次你送我的哪个),我用0.33 3线12T,磁铁12片,带GWS 6050 11V 很过瘾。
忘说了,电流7.6A 电池1100毫安。转速表没了,过几天买!

[ Last edited by 网络害虫 on 2005- ...

嘻嘻这个锭子是23.8x3.5mm的。原来用的那个做过一个小3D机用的,10V电压时,GWS8043桨:6.8A电流,7550转。8040桨,5.6A电流,8330转。7035桨,2.9A,10000转。

[ Last edited by gxlzhdx on 2005-5-22 at 13:12 ]

网友:
还要向老大学习呀!

网友:
向各位老大学习!!!!!!!!!

楼主:
嘉嘉  在 2005-5-22 12:27 PM 发表:

请问0.35的线,双线绕11圈,磁钢是N30环型的能带多大的桨?今天我用新买的8.4V电池带GWS7035的桨定子很烫,拉力比辉盛大,电流也没辉盛大,一分多中后有焦味我就把它就停了
http://photo.5imx.com/up/0503/200552 ...

这个CD电机在这种状态下,不太可能比辉盛的2406外转子电机拉力大。转子不换磁片,11T,8.4V电池组,GWS的7035桨是跑不好的。如果你是想用这个CD电机飞翼龙,建议你转子换12片N45或者N48的5x5x1左右规格钕铁硼磁片,饶12T试试,桨用航佳的7x3.2或者翼龙的原配桨比较好些。也可以用辉盛的电机,桨用GWS的8040或者航佳的8x4电动直驱桨。

网友:
gxlzhdx  在 2005-5-22 13:40 发表:

这个CD电机在这种状态下,不太可能比辉盛的2406外转子电机拉力大。转子不换磁片,11T,8.4V电池组,GWS的7035桨是跑不好的。如果你是想用这个CD电机飞翼龙,建议你转子换12片N45或者N48的5x5x1左右规格钕铁硼磁片 ...

谢谢了
有没有现成的,卖一个给我,7035桨飞翼龙的

[ Last edited by 嘉嘉 on 2005-5-22 at 14:28 ]

网友:
不同的绕法需配不同的磁铁片数
有可能是你绕错了也不转的

网友:
楼主您好,我喜欢你做的电机可以做一个卖给我吗???????

网友:
gxlzhdx  在 2005-5-22 10:48 AM 发表:

新做的外转子无刷电机,准备用来飞武汉易飞的飞翼。我看飞翼一般常见的是370电机+4025的GWS的直驱桨,所以这个电机是为4025的桨玩飞翼制作的。电机重量23克,为了用辉盛18A的“垃圾”无刷电调跑高速,电机结构为9 ...

高!

网友:
是好东西,超高转速的电机.有空我去了飞一把看看

网友:
暂时回来休息三天给个PP你看看,我是否英俊啊!

好多枪啊!

楼主:
师哥,这样你都带鸡机,你爽啊!!!

网友:
肯定是陆空联合作战了。。。。。。

网友:
失控了就用枪把鸡机打下来

网友:
楼主准备AK47打飞机!

网友:
是~81式样吧

网友:
gxlzhdx  在 2005-5-22 13:40 发表:

这个CD电机在这种状态下,不太可能比辉盛的2406外转子电机拉力大。转子不换磁片,11T,8.4V电池组,GWS的7035桨是跑不好的。如果你是想用这个CD电机飞翼龙,建议你转子换12片N45或者N48的5x5x1左右规格钕铁硼磁片 ...

楼主能否作一个卖给我呢,飞翼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