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9控制副翼差动

楼主(2005-05-22):
请问FF9控制两个舵机实现副翼差动怎么设置啊?

网友:
程序混控啊

楼主:
下午搞定了:)

网友A(2005-09-15):
ff9可以可以实现对2个马达的混合控制吗? 就是2个马达转速同时增加和减少,另外可以控制一个马达转速增加,一个减少。假设用两个电调分别控制2个马达。

网友:
引用 网友A:
ff9可以可以实现对2个马达的混合控制吗? 就是2个马达转速同时增加和减少,另外可以控制一个马达转速增加,一个减少。假设用两个电调分别控制2个马达。

晕死了!!!!问题少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ff9可以可以实现对2个马达的混合控制吗? 就是2个马达转速同时增加和减少,另外可以控制一个马达转速增加,一个减少。假设用两个电调分别控制2个马达。

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