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2软件问题

楼主(2005-05-22):
Wait
The transmitter interface driver has not been
installed yet.Please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in
c:\program files\realflight\ManualTX2000.doc.

这是什么啊,装完软件后出现这提示?~  只能听见声音, 点了确定,就踢出来拉~~

网友:
g2的接口没装,看g2的安装贴

网友:
驱动没装,.介绍

网友:
飞翔滴→拽妹  在 2005-5-23 08:55 PM 发表:

驱动没装,http://img.eoshow.com/eoshow/ ...

:em16::em16::em16::em16::em16:
:em26::em26::em26::em26::em26:
:em03::em03::em03::em03::em03:

网友:
那个说明文档有安装驱动步骤,跟着来就可以了!

网友:
建议你换成USB的, USB 不用装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