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给台钻和工作台加上步进电机,但是不知道怎么办,请 ...
我想给台钻和工作台加上步进电机,但是不知道怎么办,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5-05-22):
我想给台钻和工作台加上步进
电机
,但是不知道怎么办,请高手执教。
台钻的摇杆部分
台钻的摇杆另一面
台钻的摇杆拆出来的样子
请问应该加什么样的步进电机?搭配什么样的零件,实现摇杆的控制?最好能有清晰的图片示例。
下面是工作台的照片
工作台一个摇杆拆出来的样子
请问应该加什么样的步进电机?搭配什么样的零件,实现摇杆的控制?最好能有清晰的图片示例。

网友A:
Z轴调好必须锁死,因为台钻Z轴间隙太大,只需要改工作台,翻老贴子。

楼主:
如果z轴锁死,那只能用于刻电路板之类的平面东西,我希望能3轴都能控制

网友A:
老外是另外做Z轴挂在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