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5级发动机手掷飞出的瞬间会熄火

楼主(2005-05-22):
.
.   用15级发动机的改油翼龙,已经成功飞行了好几个起落。请看:我的老电龙改成油龙了(终于试飞成功)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72902&page=1
.
.   以前手掷起飞时不用全开油门,现因要加固脚架,重量增加了150克,所以起飞时全开油门,但现在常常出现这样的问题:在做向天向地不熄火的动作后,手掷出飞机,飞机飞出不过5米,就会熄火。就这问题,请各位前辈高手赐教......
.
.

[ Last edited by cwl on 2005-5-23 at 07:18 ]

网友:
调富油点,15的发动机大车时应该不容易熄火,发而是怠速时易灭车。

网友:
油箱位置太低了

网友:
惯性作用下出现气泡,洗不上来油

网友:
油箱位置有点低,15机器的排气管冲压值没有那么大,所以很容易吸不上油来,出现断油情况

楼主:
logicalmetal  在 2005-5-23 05:35 PM 发表:

惯性作用下出现气泡,洗不上来油

.   (估计是启动后向地试机时间大长吸不上油,所以油管产生了气泡)。昨天傍晚又去飞了,这次是发动机启动后只向天没有向地试机,所以飞机掷出后正常起飞,但我的飞行技术大差,降落时桨断了,两次降落就断了两条桨,今天要出血邮购(8寸桨11元,你们说贵不)......

网友:
18元一支的APC9X6的桨,我一共炸了26支,你说贵不贵?

网友:
还没搞定啊?!哦,这看清了你油箱的位置。太低了,15的发动机本来吸油和冲压都不好,这样一定易熄火了。
建议:把你的油箱和控制油门的舵机位置换一下,如果舵机位置小了,可把油门舵机安到机翼下面翼台的空间处,会好一点。再查一查油管是否安正确哦(新手常出的问题),吸不到油或冲压后有气泡就容易熄火。

[ Last edited by 3dhx on 2005-5-24 at 11:57 ]

网友:
htwist  在 2005-5-24 11:41 AM 发表:

18元一支的APC9X6的桨,我一共炸了26支,你说贵不贵?

炸了这什么多浆啊.....那不是...快500元了?

网友:
htwist  在 2005-5-24 11:41 AM 发表:

18元一支的APC9X6的桨,我一共炸了26支,你说贵不贵?

你是炸桨高手啊。。我飞电滑都炸掉了五个380四个480。。折叠桨桨叶一对 桨四个。。这是我玩雷鸟402电滑的成绩。。。。伤心啊。。。

网友:
原因吧,看现象是贫油,造成贫油的原因呢?我看主要就有三条:
        这一吧,就是主油针不畅,有脏东西,先记住主油针的位置,再把主油针拧紧两三次,再把主油针拧下,堵住排气口,转动浆让燃油把脏东西冲出,再按原位置装回主油针。
        这二呢,就是说,消音器和发动机的接口是否松动漏气,加压管,油箱,供油管,主油针等是否有漏气。导致加不上压,供油不畅。
        地三条,也就是最后一条,你的发动机老吗?老发动机就是开大风门几秒就转速下降,不减小风门就熄火。

[ Last edited by zongqing52 on 2005-5-24 at 16:07 ]

网友:
为什么老发动机会这样?气密性不好了?

网友:
可使用了多久才算老呢?

网友:
logicalmetal  在 2005-5-25 07:09 AM 发表:

可使用了多久才算老呢?

国产发动机100个起落以上可能开始出现曲轴的气密性问题。

网友:
我曾遇到你相同的故障,检查一下重锤的那根连接管是否破损。

网友:
logicalmetal  在 2005-5-25 07:09 AM 发表:

可使用了多久才算老呢?

我的一台25级发动机用了三年,平均每周飞一次,共烧了60升油!缸筒磨坏了!

现象是起飞加油就转速下降!不收油就灭火!其他都正常!找不到毛病,调整也无效!拆开气缸一看!模型发动机的缸筒不是钢的!是铜做的镀了一层铬!铬层磨穿了露出了黄铜!就不行了!

换了新机就加了空滤!

[ Last edited by zongqing52 on 2005-5-26 at 09:58 ]

网友:
一周一次,就是160次咯~~~够本啦!

楼主:
.   发动机是新买的。估计是启动后向地试机时间大长吸不上油,所以油管产生了气泡。近两次飞的时候注意了这个问题,所以都没出现过掷出就熄火的现象了。

网友:
我的油龙发动机调好不死火了。想不到飞机载在设备手里了。。。用翼龙原配遥控失控撞了。还在三米高地方全速撞的。还好飞机没什么大问题。断了桨和舵机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