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叶46A怎么调?

楼主(2005-05-22):
风门开最大时,我已将主油针调至使发动机最高速稳定运转状态,且高速时声音听起来很轻。但将发动机竖直向上竖立时转速下降,并息火。于是我将怠速油针逆时针旋转,一步一步慢慢试着调大怠速。可是,都快把怠速螺丝扭出了都不能使发动机垂直工作,只要一竖直向上发动机就转速下降,并息火。我感觉在竖直向上时,发动机根本就没法把位于下方的油吸上来。不知我的方法对不对,请个位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主油针开得太小了!逆时针调主油针到降飞机竖起,转速立即上升但不熄火!
所谓最高稳定转速包括飞机抬头时不熄火!并且还要退回两三牙!考虑燃油快烧完时油面下降的因素。
     听声音:富油时发动机声音沉重;贫油时声音发轻发飘发尖;正常时声音轻脆有力。

      调整方法:
          1,先调高速主油针!!!不要动付油针!!!按热磨时启动发动机,把风门开到最大,逆时针关小主油针,听发动机转速达到最高后开始下降时停住并退回三牙!抬高机头转速迅速上升但不灭火为合适!台头灭火是贫油!
            2,后调低速付油针!!!不要动主油针!!!启动发动机全开风门三秒,关小风门到最低稳定转速。
    将飞机抬头45度,可出现下列情况:
        (1)发动机转速立即上升,但不灭火!!!合适!不调!
        (2)发动机转速缓慢(隔2-3秒后)上升,但不灭火!!!富油!将付油针顺时针关 小 1/4--半圈;
        (3)发动机转速立即上升,后熄火!!!贫油!将付油针逆时针开大1/4--半圈。
    将飞机低头45度,可出现下列情况:
        (1)发动机转速立即下降,但不灭火!!!合适!不调!
        (2)发动机转速立即下降,并灭火!!!富油!将付油针顺时针关小1/4--半圈。
要求较高者可将调整的步骤重复两三遍!!!但调整的原则是:
       1,先调高速主油针!!!不要动付油针!!!
       2,后调低速付油针!!!不要动主油针!!!
   调整好的发动机,飞机抬头高速,怠速不熄火!!!飞机低头怠速不熄火!!!

[ Last edited by zongqing52 on 2005-5-22 at 23:56 ]

楼主:
我已按照您的方法调好了,谢了,上将同志。

  可就在今天云试飞时,一切都完了。。。。。。

  由于是新手,想来这三四级风对我1.6M的飞机不会构成太大影响。在起飞时,我加油,到了一定速度我稍稍拉杆,飞机稳定爬升。等升到大概五六十米时突然向右旋转,一下子进入了螺旋下降。我真后悔当时居然没有用控制副翼一下试试。结果一眨眼的时间。。。。。。。。机无完骨。。。。一切都 结束了
   一个多月的心血呀!真是血的代价呀!!!!!!

网友:
你爬的角度太大了!爬升时要放松拉杆!只要你不推杆它就会按一定角度爬升(假设飞机没毛病)!然后略推一点杆平飞,转弯.......。好多新手都是起飞时拉住杆不放就......不好了!
      出现你的情况,拉一下儿杆有可能改出!不要灰心,要总结经验!多练G2!

[ Last edited by zongqing52 on 2005-5-23 at 16:56 ]

网友:
我心欲飞  在 2005-5-23 15:15 发表:

我已按照您的方法调好了,谢了,上将同志。

  可就在今天云试飞时,一切都完了。。。。。。

  由于是新手,想来这三四级风对我1.6M的飞机不会构成太大影响。在起飞时,我加油,到了一定速度 ...

那个时候用副翼也没用,应该做的是放松一切操纵杆,油门减小,等飞机停止旋转的时候,拉杆推油门改出,根据飞机不同需要的高度也不同,当然也有别的改出方法,但是不那么容易控制,这个最简单

向你表示慰问,多飞一下模拟器把,另外找老手带你飞一下比较好

网友:
一但进入螺旋飞机是不会自己停止旋转的,只有尽早拉杆,再飞机台头的同时推油,控制副翼,使其平飞或小角度爬升!不过,拉杆,和副翼动作不要太大,防止飞机大幅度快速左右翻转着大迎角爬升,而再次失速!

网友:
zongqing52  在 2005-5-24 09:48 发表:

一但进入螺旋飞机是不会自己停止旋转的,只有尽早拉杆,再飞机台头的同时推油,控制副翼,使其平飞或小角度爬升!不过,拉杆,和副翼动作不要太大,防止飞机大幅度快速左右翻转着大迎角爬升,而再次失速!

老大你说得不对,进入螺旋后,平中正可以自动改出!

网友:
进入螺旋是其中一边机翼迎角太大首先失速所至,越拉杆迎角越大,失速越厉害,只拉杆不可能改过来的。

网友:
向离我们而去的机机哀悼!

网友:
以下是真飞机螺旋改出的标准动作步骤:
1、反方向蹬舵,减缓机体滚转速度;
2、升降舵推杆、积累速度;
3、加油继续加速;
4、拉杆改出

网友:
天狼行空  在 2005-5-27 09:38 PM 发表:

以下是真飞机螺旋改出的标准动作步骤:
1、反方向蹬舵,减缓机体滚转速度;
2、升降舵推杆、积累速度;
3、加油继续加速;
4、拉杆改出

同意。升降舵推杆目的是减小机翼迎角到失速迎角以下。

网友:
平中顺是最简单的改出办法!

网友(2005-07-15):
3dhx  在 2005-5-27 11:26 PM 发表:

同意。升降舵推杆目的是减小机翼迎角到失速迎角以下。

平中顺,才是正确的改出方法,但他起飞后就失速,高度不够
放平所有舵面,飞机仍不能停止旋转,向旋转方向压杆(偏转副翼),加油门增速,拉杆改出

大家记住:失速后,飞机进入第二速度范围,所有的操纵反向,如飞机下降,你拉杆,飞机越是下降

网友:
我心欲飞  在 2005-5-23 03:15 PM 发表:

我已按照您的方法调好了,谢了,上将同志。

  可就在今天云试飞时,一切都完了。。。。。。

  由于是新手,想来这三四级风对我1.6M的飞机不会构成太大影响。在起飞时,我加油,到了一定速度 ...

同期中

网友(2005-09-06):
偶从真飞机的操纵上分析下阿
真飞机在起飞的时候是用的full power,最大推力,当然对应模型发动机的最大推力了.到了决断速度V roate 就可以拉杆,真飞机上有个姿态仪,起飞时有一定的姿态限制,不能超过.拉到一个姿态就可以了,一般在15度左右.然后再起飞后的爬升中,一定要保持速度不能减小.这位朋友摔飞机我想就是因为开始起飞角度过大,虽然飞机的离地速度够了,但是在爬升中,发动机power不够,姿态过大,速度就慢慢减小了,速度减小姿态过大,机翼失速,后缘产生紊流,机翼失去升力,飞机就失速了,叫stall,真飞机是可以改出失速的,但是需要高度,就是真的飞机在起飞后如果失速也是没法救的,这位朋友说道操纵副翼可能可以挽救,那是不可能的,真飞机的失速改出也是禁止用副翼.的,因为一但打了副翼,机翼的外形就变了,学过航空动力学的人知道,失速速度会更小,更不安全.比方说飞机起飞后失速,左机翼下沉,你往右压杆,左翼上的副翼下偏,右机翼上的副翼上偏,右翼也会失速.
正确的改出是在有一定高度的情况下,打反方向的方向舵.

网友(2005-10-18):
引用 网友A:
主油针开得太小了!逆时针调主油针到降飞机竖起,转速立即上升但不熄火!
所谓最高稳定转速包括飞机抬头时不熄火!并且还要退回两三牙!考虑燃油快烧完时油面下降的因素。
     听声音:富油时发动机声音沉重; ...

网友(2005-12-31):
又学到了有用的东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油针开得太小了!逆时针调主油针到降飞机竖起,转速立即上升但不熄火!
所谓最高稳定转速包括飞机抬头时不熄火!并且还要退回两三牙!考虑燃油快烧完时油面下降的因素。
     听声音:富油时发动机声音沉重; ...

你好,请问你文中的。。。。。退回两三牙。。。。。是多小?(三圈还是1/3圈?)谢。

网友A:
主油针的旋柄上不是有花纹吗,那花纹不就像齿轮的牙吗,还由一个定位的弹簧片吗,你一旋动主油针就会咔咔的轻响吗,两三牙就是两三个花纹。

网友A:
航模发动机在略贫油时转速最高,那不是我们要的正常的工作状态!要在风门全开时调到转速最高后,再开大(逆时针)主油针!使转速略下降一些!才是我们要的高速工作状态!这时飞机抬头,油箱就会从与化油器水平的位置变成在化油器的下方,由于重力作用供给化油器的油量会略减少,使发动机在略贫油的状态下工作,转速就会上升,但不能熄火,如熄火就说明供油量还不够,就要在开大主油针两三牙!还要考虑油箱燃油快要烧没时油面下降的因素。同理飞机抵头发动机就会再略富油下工作,转速就会略下降,但不能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