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架DIY飞机,高手来指点

楼主(2005-05-22):
翼展51CM   长46CM  机翼面积510平方CM上凸翼,想上370电机不知能飞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拉

网友:
没有经验,只是感觉370有点大了?如果不对还希望高手多多指点.共同进步.

网友:
垂尾是不是有点厚了````这个尺寸上个180应该木问题``

网友:
白白胖胖的哦,这种飞机最好用380

网友:
模界  在 2005-5-23 04:42 发表:

白白胖胖的哦,这种飞机最好用380

前提是把飞机放大,翼展达到80cm以上。
不过为什么这种飞机最好用380呢?

网友:
lisi  在 2005-5-23 00:53 发表:

垂尾是不是有点厚了````这个尺寸上个180应该木问题``

同意。

不过楼主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首先是制作工艺上,尾翼太厚了,机翼后缘也需要减薄,不然阻力会很大。
然后是结构强度,这泡沫如果不补强肯定是不行的。
再者,机翼没有上反角,如果不装副翼几乎没法飞。

网友:
尺寸有点小,弄个180做个自由飞差不多

网友:
好漂亮,全泡沫的?适当的用纤维胶带辅强一下,效果会很好。

楼主:
我用的透明胶带做的捕强,今天试拉370 太重拉,要重做个大的。上反角一般要多少度好飞呀!!

楼主:
还有尾翼的安装要上反角吗??高手指点哈,谢谢拉

网友:
没有副翼会很难飞

网友:
这么小的飞机....垂尾..平尾那么厚....

网友:
见意你把它当手扔滑翔机飞吧,。没办法,我看,让他飞,有点悬呼

网友:
机翼要点短了,

网友:
这种鸡鸡不懂,打开始就只玩过飞翼和板机,不过看这么小的飞机,用370因该是可以的,全重在200克以内,估计180也能带的动,就是外观还需要再修饰一下,减小风阻——这个全当水贴吧,别太当真。

网友:
這麼小只適合當競速機
要裝副翼
如果用370只能掛4025槳
如果過減速機又另當別論
參考一下

[ Last edited by 龍崗小吳 on 2005-5-25 at 08:50 ]

网友:
[ Last edited by 龍崗小吳 on 2005-5-25 at 08:49 ]

网友:
後來把翼面積加大
變得可以慢慢飛

网友:
我的建议是楼主根据做第一架飞机积累的经验和大家的建议,参考别人的制作工艺重新做一架,一定会和第一架有天壤之别的。

网友:
翼载荷过大,不好飞的。建议将翼展增大到800mm以上,保持展弦比不变。

楼主:
谢谢大家大力支持,2号机正在制作当中,还有线切割的时候机翼模板一样为什么机翼的厚度不一样,是不是速度快拉
希望大家继续给予支持

楼主:
想问问机翼上反角要多少??

网友:
菜鸟  在 2005-5-25 18:38 发表:

谢谢大家大力支持,2号机正在制作当中,还有线切割的时候机翼模板一样为什么机翼的厚度不一样,是不是速度快拉
希望大家继续给予支持

这个情况,可能是拉快了或者是温度不够,拉动的时候电热丝呈弧形。

网友:
菜鸟  在 2005-5-25 20:17 发表:

想问问机翼上反角要多少??

有3~5度就可以了。

如果装副翼,那么没有上反角也可以。

楼主:
如果改为手投滑翔机需要装副翼吗

网友:
需要上反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