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过齿轮的朋友来看看!!!!!!!!!

楼主(2005-05-23):
由于我的无刷电机的轴小了 现在想从9T换15T 15T的心大一些 不知道各位朋友是怎么弄的????????????

网友:
套段热缩管,或者换其它小内径齿轮

楼主:
弄了热管 有点爬 第一次弄 出去飞 齿轮就出现问题了 看是套的热管坏了 爬爬 这次弄了热管 但是上齿轮的螺丝上得更紧了 不知道有其他的方法吗 ?

网友:
你用什么电机?KV值?
从9T跳级到15T~~~非同寻常,注意不要让电机过载

楼主:
ele的kv3000 原来用9T 太爆了 现在用15T 温柔一点 电池和电机都不是很热 不知道这样用好不????????

网友:
兄弟,你弄反了,T数越大,减速比就越小,所需电流就越大,越爆~

网友:
是的,想温柔点得换8T、7T或6T

网友:
dmagic1  在 2005-5-23 01:48 PM 发表:

兄弟,你弄反了,T数越大,减速比就越小,所需电流就越大,越爆~

楼主:
谢谢 兄台门的解释!!!!!!!谢谢

网友:
我比较奇怪你用9T能飞起来吗?9T转速不够,只能靠加大pitch而导致重拖,电流过大
3000kv用13T应该比较合适一般飞行。15T用于暴力飞行

[ Last edited by dmagic1 on 2005-5-23 at 21:10 ]

楼主:
我买的是空机自己配的 用的是ele的kv3000的无刷和17A普通的电调 10c 1800ma的电池 飞得起来 还有点暴 以为是齿轮小了 现在又换成9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