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暴龙尾桨变距组件的问题!(附老外改装件图)

楼主(2005-05-23):
我的小暴龙尾桨变距组件中的轴承经过20h使用就损坏了,本来我以为为是轴承的问题,后来发现不是,控制杆的孔和变距组控制杆配合间隙非常小,控制杆摆动时变距环会产生径向的位移,但因为配合间隙小所以移动不顺畅,经过分析发现在止点附近会有1.6mm的径向行程,所以在止点附近轴承呈歪斜状态造成受力不好而过早损坏,我质疑这个组件的连接方式,我认为应该使用球头连接方式,这样运动会顺畅很多,而且轴承会耐用很多。本人的小小意见,不到之处请指出。谢谢!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5-24 at 10:51 ]

网友:
不用急
亚拓已经推出了新款的尾变距组系统了
他的结构类试与油机PLUS的结构很不错的说

楼主:
看看老外的改装件,注意2个都是用的球头连接,皮带轮也改窄了,不需要导向压带轮了。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5-23 at 16:04 ]

网友:
总算看明白了,早上iceman你的帖子我真的有些糊涂。现在总算看懂了,如果改是否可以考虑用副翼的L型臂呀。

楼主:
daka  在 2005-5-23 05:14 PM 发表:

总算看明白了,早上iceman你的帖子我真的有些糊涂。现在总算看懂了,如果改是否可以考虑用副翼的L型臂呀。

当然不可以,因为球头要装在变距环上才可以,而副翼控制臂的球头是装在控制臂上的,所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