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塞斯纳或者j3电动的,最好是rtf的,3通4通都可,不知道有哪几个品牌可以选择?

楼主(2005-05-23):
新手问题,希望大家给与帮助

[ Last edited by helipro on 2005-5-23 at 09:56 ]

网友:
J3去民工那里买吧

网友:
原厂RTF的话只有艾特的塞斯纳182,全泡沫,有3通4通可选,全仿真不是非常适合初学者。
否则选择较多,J3多是全轻木版的,环球的很好很贵,便宜可用的去加我买,才199带380电机。更建议用泡沫的易修补,如三叶给京商OEM的塞斯纳180电动版,天宇那210一套,带550电机的,可上标准舵机,够大够重够稳。蚂蚁的塞斯纳也很便宜,应该不错的。

网友:
我刚买了全球的电动CESSNA ,翼展1米的,很漂亮。

网友:
http://www.chinakaixin.com/ArticleShow.asp?ArticleID=311
这个看着不错,不过是油动的。应该能改电动的吧?

网友:
可以,很多15级别的都是油电两用

网友:
如果专门买油动的改电动,不怎么经济,因为两者的结构设计上是不同的,油动的机体结构重许多。
能买电动的还是尽量买电动的吧。

网友:
楼主希望是RTF的,介绍到油改电上去,也太难了吧

网友:
发表一个意见,大家别打我

我其实没飞过什么电动的,只有一个翼龙

说实话我觉得很难飞,我觉得还是油动好飞很多

网友:
logicalmetal  在 2005-5-23 05:44 PM 发表:

发表一个意见,大家别打我

我其实没飞过什么电动的,只有一个翼龙

说实话我觉得很难飞,我觉得还是油动好飞很多

我觉得自己随便连图纸都没有做了个飞翼都比翼龙好飞
翼龙太重了

网友:
要是有高手教你飞..就买仿真的..
.要是没有还是买个好飞的..慢速翼龙..之类的..

网友:
douyacai  在 2005-5-23 05:48 PM 发表:

我觉得自己随便连图纸都没有做了个飞翼都比翼龙好飞
翼龙太重了

不仅是太重了,还有翼太天,载荷小稳定性不好,难控

网友:
请记住:楼主要的是塞斯纳或J3,还希望是RTF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新手当然希望rtf,油该电不能考虑了,至于atf,不知哪位高手教教,也许可以对付下来。

网友:
我觉得,有教练的话,油动是最佳选择~

楼主:
产品名称: Easy Cub J3
产品说明  飞机参数:
翼展:1200mm
主翼面积:18dbm
总长:700mm
飞行总重量:620g
包括(标准接收机,8.4V/1000mAh 电池,4个MINI舵机)

标准配置:
动力电机及减速箱
螺旋桨
电子调速器
FRP机头罩
起落架及五金塑料零件

选配件
8.4V/1000mAh 镍氢电池组
电池组普通充电器(220V)
12V蓄电池用快速充电器

这个是查到的民工飞机j3的资料,看过后有点晕,这个到底是rtf还是atf?(包括了电调,动力电机),标准接收机是什么?是不是就是遥控器?购买了这个东东,还要什么才可以飞?问题较多,忘大虾指教。

网友:
倒不是重量的问题,第一我从来不用手仍起来,在地面滑跑起飞,能飞起来,还算够用动力了

但是似乎推力线不对,推油门就往上钻,收油门就往下,而且那种趋势,连升降舵都很难修正

不给动力的时候很难转弯,给了动力很难左转。。。。。(我用的是3通道版本)

网友:
还需要遥控器。。。。他的意思是总的重量算上接收机也就是那些。。。

网友:
helipro  在 2005-5-23 09:32 PM 发表:

谢谢大家回复,新手当然希望rtf,油该电不能考虑了,至于atf,不知哪位高手教教,也许可以对付下来。

J3可能都是轻木的,我觉得新手还有用泡沫的好,塞斯纳除了艾特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73644是RTF,其它的套材就比较多的,如全球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light=&page=1京商的180电动版http://www..com/Models/Planes/M231007-2.htm和蚂蚁的http://www.mayimodel.com/news_view.asp?id=40

[ Last edited by stccs111 on 2005-5-24 at 09:11 ]

网友A:
感觉楼主不懂的地方还很多,赛斯那不适合,J3就更不适合了。
还是考虑翼龙之类的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