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模型展上买的两件宝贝

楼主(2005-05-23):
一是深圳京信通公司的290动力组,减速器精度高,光洁度好,高速转动声音柔和;马达极其精致,象工艺品,电刷是在后盖的外面,用扭簧压紧的,便于调整和更换,测量电流:空载0.9A;减速器带0947桨6.4A,手感拉力比较大(没有测拉力)。

另一件是西安集成电路设计专业孵化器有限公司的四通道接收机和10A电子调速器二合一。体积小,重量轻,从电源和电机引线的规格及材料就可以看出,这个产品设计严谨,用料讲究,工艺不错。原来插在上面的微型晶体的频率我没有相配的发射机晶体,他们答应马上寄一个合适的来,所以我还没有通电试验。

[ Last edited by 400907wyc on 2005-5-24 at 08:59 ]

网友:
接受机多重?几米?谢谢

网友:
感觉不错,什么价?

楼主:
展览会上的价格没有普遍意义——50元
天平正要买,实际上重量也是没有意义的,几乎是导线、开关占了大部分,印制板就这么大,重量就差不到那里去了。
展览会上的价格没有普遍意义——动力组是45元

[ Last edited by 400907wyc on 2005-5-24 at 08:35 ]

网友:
怎么是290动力组?
应该是S280,我也有个类似的电机,不过装电刷的地方是塑料的

楼主:
我记得他们说的是290,会不会我听错?

[ Last edited by 400907wyc on 2005-5-24 at 13:27 ]

网友:
没有什么对错,型号是厂家自己定的。

我想厂家称其为290的意思是比一般的280强吧。

豆芽你那个是hobbico的型号标准,不比和国内厂家的型号类比。

另外楼主测电流的时候用的是什么电压?

网友:
不错的电机!不是轴承的,有点可惜了。

楼主:
用7.4V锂电直接接上

网友:
IC都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就是这个电机:)

网友:
不一定啊
同样外形也会有不同的内里

网友:
里外都相同:)

网友:
克隆之风日盛....穷人的福音,大厂的镇魂曲....

网友:
有邮寄吗?

网友:
求购电动机,不知选哪种好,要求能带着3-5KG重长60cm的铁棒转
要求转180度,来回转,每20秒转一次,最好配套齿轮
电机直径10cm以下,电流9-24v,最好12v
最好无刷,配控制器,可以用单片机控制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