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呀,我的esky飞不起来了

楼主(2005-05-23):
日前,我飞esky-indoor机受到撞击,随即出现旋转,然后调了4和1上的微调,后来发现是尾齿轮断裂了,今天新买了配件装起来,加装了训练架,发现飞不高了,(20cm),且油门到一半时,
舵机
抖舵厉害,油门再高,4和1上红灯闪烁,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你动的是中周,接收机已经偏频了。这个并非是用户可调部分,你只有尝试着调回来。

楼主:
我调的是感度和中立度的旋钮,在指示灯的左边。

网友B:
很油可能是双桨吧

网友A:
检查双桨,看看机体震动是不是很大。另外,猛烈的撞击有可能导致舵机的损坏。

网友C:
检查桨和桨距是否发生了变化,消除双桨,设置成正确的桨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