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初步配置方案,请给意见!

楼主(2005-05-23):
首先谢谢各位朋友的帮助,令我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再者,我实在拿不出那么多的资金投入,虽然是个很小时候就有的爱好,但也要根据我个人的实际量力而行。1W元的投入对我而言太大,我基本的考虑是FF9 (性能和9X差不多,样子可能不如后者,但大部分的人都说前者的配件比后者便宜,我有点疑问就是
遥控器
很容易坏吗,需要经常更换零件吗?)
陀螺仪
GY401+S9253(好象有套装出售,这种告诉
舵机
是用于尾舵的加强装备吗?)
发动机
0S32(配太高级别的实在于我实际不符,请问30级在做倒飞和横滚时有弊端吗?)机型如果当地能搞到的话我想雷虎V230就可以了。
说实话,我没打算去参加
比赛
,能做普通的3D已经很满足,我是追求现实的人,不太注重过多的复杂特级,我不乐于夸张自己的飞行。所以基于以上原因,我有了这样的配置。
再次请各位热心帮助我的朋友告诉我这样的配置需要多少投入,谢谢!

网友A:
你算看2300好像是v230+发动机雷虎的 不要1700+ff9这个我不知道好多钱+gy401+9253==1300 +送启动器点火器 练习架 还有模拟器哟这样也可以了 5000---6000多吧 还要弄些配件 就在4000里面扣 差不多可以练习好悬停和航线 如果有人带你可以飞出好的3d!!!!!!!

网友B:
遥控器不容易坏,可能我运气好吧!玩了13年,用了一个Futaba,两个JR,遥控器跟接受都没有坏过!!
陀螺仪建议用GY401+S9254,S9254比S9253更好,力矩跟速度都有所提升,都有套装出售。
30机简单的3D动作是可以的,只是稳定跟动力比50差。

网友C:
我觉得遥控器只要注意防水,不会有大问题(F牌为例),FF9用了半年多点,感觉不错!
GY401+S9253是捆绑销售的,不能分开购买!32级发动机练悬停还可以,做3D就觉得不够了,
37级发动机比较耗油,看你实际情况做选择了!V2 30也可以,如果你配雷虎发动机还能节省些!
按照你的配置价格基本在7000左右!量力而为好了.

网友D(2005-07-17):
初学推荐设备直接九通,GY401+S9253,os发动机.其差别用不了多久就会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