酝酿中的450

楼主(2005-05-23):
我的450X玩了一月后,发现舵效不高,中点虚位大,经过无数次的潜水学习后现已经定件进行DIY
请各位大大发表看法是否合理:
1:订购CCPM金属十字盘,改装为CCPM结构。
2:订购了3个Futaba  S3103金属齿轮舵机担任CCPM的舵机。
3:增加2个5X3X2.5的轴承改造大桨夹,以减少大桨的晃动。(受亚托金属桨夹升级件的启发)

现在已经订了货,货到后就改造,就是不知道效果如何,期待中.......

网友:
投入不少吧?   性能怎么样啊? 期待中

网友:
哦?!好啊 我支持ccpm
你准备怎么改?需要帮忙么

网友:
还有那个3103是不是大了些啊。。。。。

楼主:
北京青年  在 2005-5-23 11:32 PM 发表:

哦?!好啊 我支持ccpm
你准备怎么改?需要帮忙么

准备在机身侧板上开孔安装舵机,另外准备一块碳纤板制作十字盘的导板,然后用油机的球头和连杠来连接十字盘和舵机(因为找不到小的丝扳来改造450的连杠)。我查了资料3103体积和3108相同,只是略重一点,本来想用3108的,但是3108的舵盘实在太窄太软,不好安装球头,只能多花钱来解决了。呵呵~~~我不能像你一样的可以全用碳纤板来制造机身有点羡慕,你看一下还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先谢过!

楼主:
北京青年  在 2005-5-24 12:24 AM 发表:

连杆可以用原有的,我改的就是。忘了是那个连杆了,长度正好!好像是副翼舵那个连接到L型摇臂的两根连杆,还有一根用螺距舵机的那个,应该是这三个了。3103听起来不错啊!多少米买的??
我这有好多国外还有台湾 ...

3103是我叫朋友帮买的,大约比3108贵80左右,这三个连杆长度不一样啊~~是不是舵机安装不在一条线上?最好能发几张改装图给我参考,谢了!

网友:
哦 对,螺距舵机连杆稍长,我剪短以后用钳子弯了一个挂钩,和原来挂钩形状一样就行,穿在舵机摇臂的孔里。不见得非得用双球头。
3103这么贵啊!250一个了
我试了发图不行啊:(

网友:
最好将尾变距结构也升级,否则还不够好。

楼主:
iceman  在 2005-5-24 08:29 AM 发表:

最好将尾变距结构也升级,否则还不够好。

我的小龙在飞的时候感觉锁尾相当好,所以我认为没有必要改尾变距结构了。

楼主:
北京青年  在 2005-5-24 01:17 AM 发表:

哦 对,螺距舵机连杆稍长,我剪短以后用钳子弯了一个挂钩,和原来挂钩形状一样就行,穿在舵机摇臂的孔里。不见得非得用双球头。
3103这么贵啊!250一个了
我试了发图不行啊:(

给个网址也行啊~~

网友:
其实将450改成CCPM结构并不划算,并且不好改哟,不精神可嘉。

网友:
不建议这样改
在机身侧板上开孔会大大降低飞机机身的强度
我们这里有人改了之后飞机在飞了几个起落后
当场机身断裂牺牲了
所以不建议在机身侧板上开孔
当然象北京青年这样的碳钎侧板例外

你还不如等亚拓的CCPM改装套件直接购买了就OK了

楼主:
hyf_lj  在 2005-5-24 11:57 AM 发表:

不建议这样改
在机身侧板上开孔会大大降低飞机机身的强度
我们这里有人改了之后飞机在飞了几个起落后
当场机身断裂牺牲了
所以不建议在机身侧板上开孔
当然象北京青年这样的碳钎侧板例外

你还不如等亚拓的 ...

但是亚拓的改装件多了几个摇背,无形中会增加虚位,所以只能忍痛开孔,还有种想法是沾几条碳纤条加强强度!不知道能行吗?只有试了才知道了!

网友:
wzyaj  在 2005-5-24 08:46 AM 发表:

晕死我了,怎么又改成嘉宝的控制结构了啊 ,这样我就不要在换450了。嘉宝的机型是否更成熟呢?       请北京青年如实回答

什么佳宝结构??您说什么呢??

网友:
wzyaj  在 2005-5-24 08:46 AM 发表:

晕死我了,怎么又改成嘉宝的控制结构了啊 ,这样我就不要在换450了。嘉宝的机型是否更成熟呢?       请北京青年如实回答

楼主:
北京青年  在 2005-5-24 04:17 PM 发表:

http:/ ...

好图!还有吗?再来点。

网友:
这两种是最有代表性的了
第一种最好改,破坏最小
第二种需要切割机身,国外其他改法基本大同小异。还有用两个铝合金片弯成舵机安装架的,那种也不错。加了两个铝合金片对机身牢固性还能提高一些!可惜图我找不到了。其实也很简单的说,就是用两个比舵机稍大的铝合金片,在上边开一个和舵机大小一样的洞,然后弯成120度,把一侧用螺丝固定在机身合适的地方,用来装120度之中4点钟和8点钟方向的两个舵机。12点钟方向的舵机还是要在机身前面开一个孔,所有舵机连接十字盘的连杆要和主轴尽量平行。

[ Last edited by 北京青年 on 2005-5-24 at 16:39 ]

楼主:
北京青年  在 2005-5-24 04:33 PM 发表:

这两种是最有代表性的了
第一种最好改,破坏最小
第二种需要切割机身,国外其他改法基本大同小异。还有用两个铝合金片弯成舵机安装架的,那种也不错。

但是第一种摇背太多,怕虚位太大,有用两个铝合金片弯成舵机安装架的图片吗?

楼主:
我的CCPM已经改装完毕,就等调机试飞了,稍后再传消息!

网友:
怎么改的?有图嘛

网友A:
北京青年
在 2005-5-30 01:44 PM 发表:
怎么改的?有图嘛
前面装2个3103后面1个3103,图要等我学一下怎么发图后再传上来!